[银灿] TH58TEG8D2HBA8C使用IS917量产报错Fail Load FW/info fail can't find available block

楼主(2022-05-17):
CE可以全部识别到,量产软件的版本如上图。
但是默认设置量产报错(在这个界面下识别的ID是错的),如下图:Fail Load FW/info fail can't find available block

具体的设定如下:

尝试过指定右边的ID,但是也报同样的错误,尝试过开安全模式,无效。同时,关闭DDR也试过了,不可以关闭,否则会提示此芯片必须开启DDR,同时也尝试过更换量产软件的版本,其他版本要不不识别,要不无限卡死。
这个片子也搜索了一下,似乎全网都没有什么相关介绍。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PS:另外还有一片同样的,但是估计被吹坏了,只能识别到bk0和bk2,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丢了这个片子?(确定不是虚焊,重植、换板都试过了)

网友A:
看一下你的VCCQ是多大的,如果是1.8尝试换成3.3,如果是3.3尝试换成1.8,当然要看你用的是哪种903板子了,我用测试架开一些颗粒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换一个电压就开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你的VCCQ是多大的,如果是1.8尝试换成3.3,如果是3.3尝试换成1.8,当然要看你用的是哪种903板子了, ...

用的是917,然后这个板子非常鬼,没有资料,找不到电压跳线。具体如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917,然后这个板子非常鬼,没有资料,找不到电压跳线。具体如下图:

...

917没用过几回,拿来收拾上锁的闪迪,也没整明白,真想找,颗粒拆了量VCCQ点看多大,然后找连接的电阻位,再测电阻大小,换算一下该怎么换,大概是这样的,等大佬来喷,毕竟电路学得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7没用过几回,拿来收拾上锁的闪迪,也没整明白,真想找,颗粒拆了量VCCQ点看多大,然后找连接的电阻位 ...

今天测试了一下,R10=3.3V,R11=1.8V。
但是改了之后还是报同样的错,可能还是有哪里的跳线要动吧。

网友B:
实在不行就1.8V和3.3V都接上,我以前搞IS917一直报错,都接上后就顺利量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就1.8V和3.3V都接上,我以前搞IS917一直报错,都接上后就顺利量产了。 ...

啊?这样搞每短路或者其他什么问题么?记得之前这么搞过,好像是严重发热,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这样搞每短路或者其他什么问题么?记得之前这么搞过,好像是严重发热,不识别 ...

我也觉得不能乱短接,之前有一个帖子,我换了个电阻就把片子给烧了。

网友D:
917这个板子我还有一些,自从从闲鱼买了以后,一个量产都没有成功过,很诡异,现在还在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917这个板子我还有一些,自从从闲鱼买了以后,一个量产都没有成功过,很诡异,现在还在吃灰中 ...

好家伙,库存真多。。。
这个板子我昨天量产成功了,要用黑片工具才行(但是设置里面选的是白片),然后扫描模式选1(预设),其他都默认。
但又有新的问题了,颗粒本来是32G的,只量产出16G,而且速度也只有110的读取,20+的写入。
也不知道是不是吹太多次,把die给弄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家伙,库存真多。。。
这个板子我昨天量产成功了,要用黑片工具才行(但是设置里面选的是白片),然后 ...

哦,我用黑片工具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这样搞每短路或者其他什么问题么?记得之前这么搞过,好像是严重发热,不识别 ...

我那也是没办法,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这个板型好,无需跳线,焊上都能量产

网友:
N年前就试过很多种方法都不行了,听别人说过要低格才行,具体要自己多试了,一说低格我就不想弄了,这个颗粒上3267AC AE多好,速度又快又稳定,想不通有3267选择还会去试917的

网友(2023-07-13):
引用 楼主:
好家伙,库存真多。。。
这个板子我昨天量产成功了,要用黑片工具才行(但是设置里面选的是白片),然后 ...

黑片工具是哪个版本得?不太会区分

网友(2023-10-25):
这个闪存我用IS903也开不出来,2246xt能开放在903上就开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