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个电阻是3.3欧吗?

楼主(2022-05-17):
ATX电源待机电源上的电阻,色环橙橙金金紫。如果色环橙橙金金肯定是3.3欧,现标橙橙金金紫有点吃不正,故请位各位。

网友A:
色环橙橙金金紫阻值是3.3欧,紫色环在此没有太大意义,定位用。

网友:
不是橙色就是红色

网友:
不是2.2就是3.3,通过我手机看有点点偏橙,那就是3.3

楼主:
确定是橙色,关键是最后一环紫色造成确不正。

网友B:
Q3烧了吧!原理图标的是4.7Ω。如果换上3.3Ω还是工作不了应该还有别的零件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色环橙橙金金紫阻值是3.3欧,紫色环在此没有太大意义,定位用。

紫色表示误差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Q3烧了吧!原理图标的是4.7Ω。如果换上3.3Ω还是工作不了应该还有别的零件烧了。 ...

是的,还烧了Q2,D7,D8,现在用5欧电阻代R13,用13007代C3866,更换Q3,D7,D8上去还是不工作。是R13阻值不对引起的,还是有其它另件也坏了,待查。

楼主:
第四环金表示什么?

网友:
色环橙橙金金紫中的第二位金表示误差,这种电阻识别比较特殊。

网友C:
3.3欧姆。R13原理图中标的是4.7欧姆,它是Q3的限流保护电阻。如果Q3坏了,那就说明前面有人维修时没有找到4.7欧姆的电阻改换的3.3欧姆的。如果没有维修的痕迹,那就是厂家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四环金表示什么?

如果色环电阻的最后一环是表示温度系数的话,相应的颜色有:棕100、红50、黄25、橙15、蓝10、紫5、白1,单位是PPM/℃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还烧了Q2,D7,D8,现在用5欧电阻代R13,用13009代C3866,更换Q3,D7,D8上去还是不工作。是R13阻值不 ...

原理图可能跟实物不符,如果3.3Ω原装未拆机过,那先换3.3Ω。Q2都烧了看来比较严重,过载造成。光耦看看是否正常,各个输出端电压测下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欧姆。R13原理图中标的是4.7欧姆,它是Q3的限流保护电阻。如果Q3坏了,那就说明前面有人维修时没有找到4 ...

没有维修的痕迹,是厂家换了。

网友:
是的,阻值正确

网友:
色环+表测双重肯定

网友D:
我的手机看是2.2欧电阻。这是红色,不是橙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手机看是2.2欧电阻。这是红色,不是橙色。

确定是橙色,关键是最后一环紫色造成确不正, 好象与温度有关。

网友E:
3.3的,最后一位是温漂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3.3的,最后一位是温漂系数。

只有六色环电阻最后一位色环才表示温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