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器工作几分钟漏保动作,大概是哪里故障,怎么不是一通电就跳?

楼主(2022-05-17):
用了有20年了,今天 打开电源加热,过了几分钟,漏保插头动作断电了,有点焦糊味。
大概是哪里故障,怎么不是一通电就跳。
电线绝缘有破损?加热管破?
明天 拆开看看

网友:
你说的都有可能,用了这么多年,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有焦糊味,啥地方接触不良了。

网友A:
漏电保护空开看看热不热,触点烧坏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保护空开看看热不热,触点烧坏也有可能。

一语中的
兄弟能否帮我看看,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热水器用了20年,之前原配的带漏保插头,19年11月按测试 按钮都不动作,买了 南岛接线式 的更换。
天天用,当时接线用的 冷压端子,应该不存在压接不牢。但是现在的现象就是好像压接不好。为什么 会这样,难道用段时间 会自己松动???

火线烧了,其他完好

看压接 没毛病,线也没断

漏保的正反面,现在将线焊接在电路板上,测试漏电流在8.3ma有保护动作,应该还可以用。

兄弟们 给我解解惑

过2天我来将这个热水器 再发帖说说,温控坏、无泄压阀,桶烧变形,继续使用,给大家参考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语中的
兄弟能否帮我看看,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热水器用了20年,之前原配的带漏保插头,19年11 ...

电热水器应该用16A的,你用10A过于保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水器应该用16A的,你用10A过于保守。

原配的是10A,额定功率1500W,由插头来看没有烧灼的痕迹

网友:
烧糊了,换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