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SM-PH-DIM三阶段调光太阳LED路灯控制器15A-12/24V自动

楼主(2022-05-17):
标题有点绕口,实际上就是一个太阳能控制器,可以设定三段夜间照明亮度和时间,
别人的太阳能发电系统,蓄电池是12V*200节20AH,两个控制器并联使用,电流30A,结果烧了,不充电也不照明了。
左边的控制器拿给我之前被拆过,

机器背面是型号,不知道为啥印四阶段

因为里面全是灌胶,所以被人拆开后放弃维修,太难了,最后到了我这里

打开上盖,里面是按键和显示板,数码管的,其余全部灌胶,电路板抽不出来

经过艰难挖胶,总算抽出来第一块板子,搞了一个小时

电路板背面也是胶,还有一片绝缘导热垫,也打胶了,又搞了半个小时

导热垫后面有导热硅脂,还很稀,仔细看mos管引脚铜箔烧毁

拆下这个铜箔烧毁的mos,果然击穿了

板子正面挖胶,把MOS管的引脚孔露出来

另一片板子,拆下来两颗MOS

拆下来的MOS,击穿

另一个DS击穿,G-D开路

把A板子的MOS换到B板子上,修复铜箔,验证板子工作正常

清理过孔,准备换MOS

反正这种大电流MOS库存很多,得有上千个,随便翻出来一包用,干

上排是原MOS,80NF70,N场,68V,98A,0.0098Ω,下排是将换上的HY3008管子,
100V//电流:80A//T0-220封装,耐压更高,对付15A的负载肯定够用了

代换之前测试一下两个管子的参数差异

说明HY3008可以代换

最后全部换上HY3008,焊工一般般

上电测试功能,正确识别电池电压

用可调电源模拟太阳能板,锂电池组充电,放电12V照明正常,收工

最后搭进去4个管子,以及大半天的时间,修好了两个控制器,免费的。。。。

网友A:
铝壳好评修好能用上还是值的,就怕修好用不上修个寂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壳好评修好能用上还是值的,就怕修好用不上修个寂寞

修好还给原主人去发电了,我自己没有太阳能板。。。

网友B:
看MOS的份上我就不差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MOS的份上我就不差评了

都免费维修了还要差点惨遭差评,还有没有天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免费维修了还要差点惨遭差评,还有没有天理了

因为你懂得太多了,

网友:
MOS管存货上千,着实吓我一大跳!

网友:
除胶真麻烦,用热风枪能不能吹下来

网友C:
瞅这架势,怎么也得是好的能穿一条裤子的哥们,才能给这么修

网友:
楼主好多存货啊

网友:
测试仪不错,自己做的吗?

网友:
这才是维修精神,不畏麻烦、发现故障、避免后患、升级完善;这是维修人的精髓!而且还是免费的。

网友:
MOS管烧死了,恭喜起死回生、妙手回春

网友:
赞了这么多管子

网友D:
这又给谁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瞅这架势,怎么也得是好的能穿一条裤子的哥们,才能给这么修

穿一条裤子,这样不好吧

网友:
除胶真麻烦,这种胶只能一点点挑!

网友:
测试仪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又给谁修的~

修车店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