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d打印用什么软件好

楼主(2022-05-17):
新手3d打印用什么软件好,从哪搞个测试文件试一下,xyz轴怎么分辨

网友:
你买的打印机没有说明书吗

网友A:
搜一下切片软件有很多啊,买成品的不是都有资料的吗?二手的?自己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一下切片软件有很多啊,买成品的不是都有资料的吗?二手的?自己组的? ...

嗯嗯,所以问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所以问一下

好久不用忘了软件名了,自己搜一下切片软件吧。轴的话你驱动板上应该有标啊?不会连驱动板都是你自己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不用忘了软件名了,自己搜一下切片软件吧。轴的话你驱动板上应该有标啊?不会连驱动板都是你自己做的 ...

有xy轴但不知道实体xy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xy轴对打印模型没啥影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xy轴但不知道实体xy轴

XY轴不影响吧?你平台不是正方形的吗?Z轴才有影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xy轴对打印模型没啥影响吧

有影响,我干过。因为不确定x与y轴,结果调试时搞成镜像了。打了半年竟然没有发现(打印普通立方体与圆形),后面打外壳带孔,出来一看孔跑另外一边了。检查了两天才发现是x与y镜像了。

网友:
切片软件,Gura感觉新手挺容易上手的,新版本的功能更多。我现在用4.13.1版本

网友:
CURA就好.入门的话足够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