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灯控制板芯片求助 TP4057+TP6298

楼主(2022-05-18):
头灯控制板,?的芯片被打磨了,有知道型号的吗? 充电用的是TP4057  升压芯片TP6298,还有个控制芯片被打磨无法查型号。灯头带小型风扇。

网友:
就这玩意还打磨,有必要吗

网友:
因为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所以才打磨,有技术含量的人家都不打磨的

网友:
能用就可以,没字没有所谓的。

网友A:
6脚芯片是4057?到像是控制ic,打磨的应该是充电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脚芯片是4057?到像是控制ic,打磨的应该是充电管理,

是充电芯片,没有打磨查到的。打磨的估计是管控制的

网友:
没字的是单片机

楼主:
目前维修进展,升压6V驱动LED灯珠,有个滤波电容烤焦了变成电阻导致短路烧了MOS管,控制芯片损坏无法三档控制,准备改别的控制芯片中。

网友(2022-06-26):
引用 楼主:
目前维修进展,升压6V驱动LED灯珠,有个滤波电容烤焦了变成电阻导致短路烧了MOS管,控制芯片损坏无法三档控 ...

一般这个三档是专用芯片或者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