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金百达KP310/120G 群联主控PS3111-S11-13固态盘修复 - 持续更新中

楼主(2022-05-18):
摸鱼入手一个金百达KP310  120G 群联主控PS3111-S11-13固态,收到拆开一看,群联主控,多人说是无解,先上图看看:

这叫一个新啊,博览群贴,未见有重新开卡成功的,先立贴,持续研究更新中

补充内容 (2022-5-20 22:22):
asm1153e转接卡工具,运输中,发的中国最牛快递,邮政快递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种主控的SSD,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A:
你这款我好像开成功过,附上ID图片

网友:
先短接读一下ID,3111估计没把握。用IN6081开看看

网友:
3111+HY16,随便拉一个固件都能开啊
论坛上那么多开3111+HY16的,
HY16都是16年的东西了,新?

网友:
肯定能开卡成功的,只是现代的闪存我碰到两个盘长时间不用,只能重新开卡

网友:
全网你第一个成功了,记得分享。。。

网友:
普通的PS3111开不了的,去找6081, Initio6081_2.10.01_2.03.00_IM_MOD这个可以

网友B:
宇瞻APACER的120G,PS3111+HY16  基本一样的配置,昨天开出来了,参考一下,绕了不少弯,各种花式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宇瞻APACER的120G,PS3111+HY16  基本一样的配置,昨天开出来了,参考一下,绕了不少弯,各种花式报错!!! ...

没你这版软件,最多2.2.70,。求一下软件Q邮箱1203322496

楼主:
先补一下找到的软修方案:
1.软修方案及工具
2.150多个固件,固件太大,上不来,回复发邮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款我好像开成功过,附上ID图片

flash id: ad 3a 18 a3 61 25,这是软件自动检测的,附件也是,在此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款我好像开成功过,附上ID图片

网友(2022-07-02):
v0.83a
Drive: 0(ATA)
OS: 10.0 build 17763
Model: INIC6081SSDWP
Fw   : INICWP00
Size : 122104 MB
ATA: ReadInfoBlock28 failed! Error: 0x71
P/N  :
S11fw: SBFG71T1, 2017Jun 7
S11rv: G71T1-19
Original Model: P3-128

固件谢谢 605999023@qq.com

网友(2023-09-05):
引用 网友B:
宇瞻APACER的120G,PS3111+HY16  基本一样的配置,昨天开出来了,参考一下,绕了不少弯,各种花式报错!!! ...

同求一下软件邮箱gdwe0001@163.com

网友(2024-03-12):
七彩虹120G,PS3111-S11-13主控,sandisk颗粒,挂在系统下可以读写文件,但是不能做系统盘,进不了系统,使用多种方式都不能格式化。
HG2263-PCIe MP TOOL V2.2.70量产工具不能识别硬盘,哪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还是要换其它量产工具。

网友:
Initio6081_2.10.01_2.03.00_IM_MOD   好的,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