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CGK LC800A-7R5G/11P变频器拆解

楼主(2022-05-18):
一个联创高科LC800A-7R5G/11P变频器,据说有故障,没有三相电源也不好测试。首次接触变频器,拆开看看,锈蚀较重,估计工作环境很恶劣吧!

网友:
看着还行,细细检查应该能发现问题。

楼主:
简测IGBT模块没有发现击穿短路情况。。。

网友:
igbt肯定没坏,要坏了直接炸黑~

网友:
全是集成电路,变个频这么复杂的说

网友:
这个新的不便宜

网友:
这玩意没拆过   我就知道能卖钱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东西是在哪使用呢?空调上还是什么设备?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变频器,是电源故障的,一个整流二极管挂了,导致不能启动,仔细检查应该能查出故障的

网友:
没有三防漆?

网友:
貌似工作环境潮湿,这东西是反应釜上的?

网友:
进来长长见识,没见过的专业设备

网友:
不知这个模块里有没有“果冻”

网友:
工作环境很差

网友:
工业使用?工作环境有点恶劣啊。

网友:
没见过的专业设备,不知道做什么用?

网友:
2008年的吧,十几年了

网友:
使用环境够糟糕的,风道独立但是PCB固定螺丝已经生锈了,小信号控制大电流最怕信号干扰和绝缘放电!

网友:
什么物质,对铜铁的腐蚀挺厉害的?

网友:
里面锈蚀得真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