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各位大佬,优盘文件乱码不能格式化,应该用什么量产工具修复

楼主(2022-05-18):
U盘一直用得好好的突然出现问题,格式化不了,用分区软件能格式化,
格式化后U盘能打开,但是显示已占用快一半空间,而且里面多了很多乱码文件,这U盘是不是扩容盘啊?
我记得用U盘量产工具可以修复好,可是我U盘现在连接电脑使用芯片无忧和ChipGenius软件都检测不出主控芯片了,
请教大佬们有谁知道是什么主控吗?该用什么量产工具修复啊我就想修复了拿来装些MP3听歌用
U盘芯片上写的是
UDPSD6DDK8GB
20161230
Made in Taiwan

网友:
这是假金士顿,主控的话不清楚

网友A:
这么大容量的U盘,修了合适吗

网友B:
不知道windows 下运行chkdsk /f命令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容量的U盘,修了合适吗

额~希望能修好,用来在老车上下些歌听几个G应该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windows 下运行chkdsk /f命令试过没有

运行过,现在还是这样,即使用DISKGEN分区个时候还是显示已占用1半左右的容量

网友C:
命令行格式化试试
WIN+R
CMD
diskpart
list disk
select disk H(根据U盘盘符)
clean
最后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命令行格式化试试
WIN+R
CMD

现在出门了,一会我回家在试试

网友D:
试试用建荣主控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这种状况大概率是坏块太多,量产一下就行,但有概率是主控坏。
之前我UP23也这样一堆乱码,但量产之后还无法格式化、删除文件,换主控后就OK了。但这黑胶体盘,,,如果主控坏了就扔垃圾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用建荣主控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这种状况大概率是坏块太多,量产一下就行,但有概率是主控坏。
之前我U ...

主要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用建荣主控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这种状况大概率是坏块太多,量产一下就行,但有概率是主控坏。
之前我U ...

主要不知道什么型号,下了好几个建荣的都发现不了U盘

楼主:
现在格式出来显示损坏,还直接有65%的空间已用!这U盘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E:
你要不嫌,费时间的话,帮你看看,搞好了之后给我100m币就行了,留个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不嫌,费时间的话,帮你看看,搞好了之后给我100m币就行了,留个联系方式? ...

你指的费时间需要多久?还有我也没有M币啊

网友:
网上有短接的方法,可以焊跟线试试,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学习着,然后搞定自己的U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格式出来显示损坏,还直接有65%的空间已用!这U盘是不是没救了

有救。短接,再chipgenius查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