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科鲁兹自己动手修系列之二:更换前轮毂轴承及小经验

楼主(2022-05-18):
科鲁兹自己动手修系列之一:更换机油散热器;顺便谈谈用车感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1951-1-1.html

这个是我去年4月份更换轮毂轴承的一些小经验,网上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教程,貌似有一篇,也是我的,第一次更换右边轮毂轴承时候,就把ABS传感器探头搞断了,所以发出来给朋友们提个醒。

首先把车用千斤支起来,注意一定要用木块和砖头在垫起来,起双重保险的作用 ...

把方向朝外面打死,以方便拆螺丝

就这5颗螺丝,不过不太好拆

把刹车片支架吊起来以方便后面的工序

这个是ABS传感器位置,一定要拆出来

一定要先把ABS传感器拆除来在拉轴承座,不然ABS探头绝对坏

这个位置的时候ABS已经被拉坏了

这个是拆下来的轴承座

这个是马宝家新买的,上面的编号和码都会被抹掉

新买的轴承座

换上去了

职业原因,尾箱全是工具,

装好后一定要左右打死方向然后用手转动一下轮子,看看有无刮擦的,我第一次就没有装好 ...

油耗,这么低是不是不可思议?

科鲁兹自己动手修系列之三:带点难度系数的更换正时同步带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4038-1-1.html

网友A:
你这是欢乐表吧!

网友B:
油耗不可能这么低吧,比新出的DMI还低啊。

网友C:
这得工具齐全和胆大心细了。

网友D:
走了多少万公里呀,一般小车轮毂轴承寿命很长的。

网友E:
好像第一张和倒数第二张图的文字说明不完整

网友:
这是ABS传感器拉坏了特意提醒吗

网友:
看这尾箱就知道是高手

网友:
主要是得有场地,城市里便人住着都拥挤,别说给车找场地了。

网友:
来看修汽车路过!

网友:
断了的特写呢

网友:
当年特喜欢的一款车,现在才知道这车是所有汽修工的噩梦

网友:
刹车盘面都很光的,看不出来有划痕,更换前轮毂轴承主要是看刹车盘是否仍然光滑如初,轮毂轴承有磨损或松动时会表现在刹车盘上有划痕。

网友:
进入自主修车2.0时代了。

网友:
第一步应该是把轴头螺母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欢乐表吧!

关于科鲁兹油耗,你想知道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3405-1-1.html

欢迎你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耗不可能这么低吧,比新出的DMI还低啊。

关于科鲁兹油耗,你想知道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3405-1-1.html

欢迎你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得工具齐全和胆大心细了。

没办法,职业就是玩机电的,所以都是自己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走了多少万公里呀,一般小车轮毂轴承寿命很长的。

去年4月份吧,大概15玩多,不是坏,是嗡嗡的异响,拆下来有卡滞的现象,一般人肯定不得换,我是吃这个饭的,所以必须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第一张和倒数第二张图的文字说明不完整

去年4月份左右换的,不记得那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