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CH341A可以刷的芯片,怎么辨别芯片型号

楼主(2022-05-18):
有知道怎么辨别芯片型号的吗?是看封装丝印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不看型号你就朝编程器上装了?

你这顺序搞反了吧。

首先要看芯片型号,然后根据型号判断容量,甚至工作电压。

然后才可以写入对应的文件。

你不知道型号,你这么知道这个芯片是多大的。

网友:
这个编程器看着挺眼熟的,感觉很多都长这样,估计说明也好找

网友:
用软件可以直接识别支持型号  装反了就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看型号你就朝编程器上装了?

你这顺序搞反了吧。

没有接芯片,插上试试,还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看型号你就朝编程器上装了?

你这顺序搞反了吧。

说得对头,首先是看芯片型号,确定是闪存才放上去嘛,不能拿个运放也去写固件瑟。

网友B:
又一个入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看型号你就朝编程器上装了?

你这顺序搞反了吧。

您的意思是看芯片上面的丝印,然后对照软件里面的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入坑的...

又不是花了几千块,25块钱入坑了吗?

楼主:
这些25元,算入坑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25元,算入坑了吗?

掉进来了一个,欢迎!

网友C:
最起码你也得能从外形上区分24和25系列吧,容量不知道没啥事儿,从小往大选型号递增,读出看缓冲区数据分辨容量,厂商基本上随便选就时序细微差别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起码你也得能从外形上区分24和25系列吧,容量不知道没啥事儿,从小往大选型号递增,读出看缓冲区数据分辨 ...

不知道呀,就知道是8角芯片

网友D:
软件不是有检测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不是有检测功能吗

有,我的意思是怎么区分芯片上的丝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又不是花了几千块,25块钱入坑了吗?

入坑不在乎金额多少,金额多少是定量,入不入坑是定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我的意思是怎么区分芯片上的丝印!

百度啊,读一读别人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入坑不在乎金额多少,金额多少是定量,入不入坑是定性。

请问你也入坑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也入坑了吗?

已经在坑里挣扎了多年

网友:
8脚芯片 要么24 要么 25 一个是 i2c 一个 spi,不会看丝印玩啥啊。。。
很多电源芯片也都是8脚的,你要靠341识别很容易就通电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