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老款索尼激光头(SONY KSS-210A)

楼主(2022-05-18):
是建伍DP-850CD机的光头

换新的盒子,旧的拆解

这个移动用齿条双层的,还错位,还有弹簧。

后来想出来了,这是防止激光头移动的时候晃动。
毕竟激光头越稳定越好。

拿下罩子,看调整光头的组件

分解开

光电管

靠这个接收

激光发生管

很精密

分解

反射和透光片

基础塑料件

模具还是很精细的

网友:
可以做个激光射灯玩玩

网友:
做灯光照明吗?

网友:
还是CD随身听上的光头更精致。

但是也更投机取巧。

网友:
看着是新的,拆了可惜,玩CD找这样的配件难了。

网友:
功率太不了,用处不大

网友:
老头子了,2000年左右的吧!

网友:
这激光和射灯的不一样吧?

网友:
现在废弃的激光头应该数量非常大

网友:
光驱的年代,用了无数个光驱,最后一个用到现在,那就是先锋光驱,先锋最靠谱了。

网友:
改造一下,弄个激光雕刻机

网友:
CD激光头真的是比较精密的!

网友:
当时这种激光设备价格昂贵

网友:
激光头的寿命不知道是多少个小时。

网友:
过来和坛友学习学习怎么拆激光头,有个淘汰的电脑刻录机打算拆了玩玩

网友:
笔记本电脑的光驱激光头很精致。我曾经清理过灰尘。

网友A:
小时候一听说CD、DVD机器有激光头,看到“激光”两个字兴奋得不行,以为威力会很大,如果能单独拆出来做成小激光炮,那我就是最靓的仔了,于是拆过不少激光头尝试点亮,但是基本没有成功过,顶多是看到一点微弱的红光,多少有点失望。

网友:
还是个原装的210头

网友:
红外激光,可见光部分很微弱,这个功率也不大,毫瓦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一听说CD、DVD机器有激光头,看到“激光”两个字兴奋得不行,以为威力会很大,如果能单独拆出来做成 ...

说出了不少人也是小时候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