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gps定位器修改后挺满意,观察能用多久

楼主(2022-05-18):
这个设备用的时间可不短,15年3月份到现在,平台挺稳定。1
中间设备坏过一次,在网上找到了厂家,邮寄到厂家维修后返回。继续服役到现在。
1
当时的图片  www.mydigit.cn/thread-90677-1-1.html
1

最近这半年不知道怎么的,每次充满电,用不了2   3  天,就报 电量低,关机。
1
中间更换过电池,因为设置不当,还  报废了一块电池,心痛……
1
再次更换新 电池,充电后2--3天,开始报  电量低,测量 电压3.68v,设备频繁重启。
1
想来想去,决定弄个升压板。把3.7v升压到3.9v,应该可以正常工作
1
网上找了,3.8包邮,带充电,升压。

原设备正好电路板有个缺口,刚好放进去,这是 完工后的图片。
1
右下角是 升压板,升压范围3.9--30.调整电位器,我调整到3.9v,手机看到电池60%电量。

5000mah电池,已经用了3天,电池电压3.88v。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原设备的充电电路有问题,没有把电池充满。先观察能用多久吧。

设备不错,厂家也不错。只是,2g网络都退网了,以后也是淘汰了。现在只能用移动的卡了

以前用蜗牛移动的联通卡,月租1块钱,接听免费。可以随时打电话听声音,现在也没法用了。

网友:
4G新设备要大几十续费也贵

网友A:
月租1块钱,接听免费,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网友B:
现在没那么好的资费了,便宜的平台说倒闭就倒闭

网友C:
这样升压不如去买个新的电池,805080的电池基本都是4000毫安的

网友C:
GPS的使用天数喝车辆开动的时间有关,这一类电池的GPS是车辆运行时候工作,车辆停止5分钟自动转换为休眠模式,我自己用的GPS电池8000毫安,如果放在家静止状态可以满电到没电时间4个月,如果在车内运行,大约是连续运行100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月租1块钱,接听免费,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蜗牛移动的,或者是海航的,记不清楚了,17年弄的。1块钱,包含2m流量,定位器一个月也就几百kb。接听还免费。定位器设定成自动接听。用着好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那么好的资费了,便宜的平台说倒闭就倒闭

这个平台我当时还是继续用的,知道联通关闭了2g基站,没有办法才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升压不如去买个新的电池,805080的电池基本都是4000毫安的

新电池没有升压板也没法用。何况我有现成的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的使用天数喝车辆开动的时间有关,这一类电池的GPS是车辆运行时候工作,车辆停止5分钟自动转换为休眠模 ...

是的,可以设置震动灵敏度。之前我设置成永久在线,导致3天就没电了,我以为是电池不行,就把电池扔了。现在想来真是后悔呀。

网友D:
9.9元包邮的谷米在线定位,现在平台费都30元每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9.9元包邮的谷米在线定位,现在平台费都30元每年了。

使用移动的行车卫士,平台免费

网友:
定位器从没使用过的路过。

网友:
gps定位器我以前装在发动机舱里 结果太热  外壳都融化了

网友:
定位器从没使用过,不评论。

网友E:
好在没绑定自带手机卡,主要怕服务器平台没了,如果能迁移到新平台更好。

网友:
还不如用手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在没绑定自带手机卡,主要怕服务器平台没了,如果能迁移到新平台更好。 ...

这个平台时间不短了。

网友:
陆陆续续买了三个移动的行车卫士,平台免费,还有短信提醒。最早的从16年,用到现在。PDD上买的移动的物联网卡,每月30兆,一年有效期,大概15块钱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9.9元包邮的谷米在线定位,现在平台费都30元每年了。

我的已经不续费了,用处不大,联系店铺20一年,但联系后说不是从他那里买的,还是得30一年,直接从车上拆下来了,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