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谁有压缩包密码破解软件 请推荐一下

楼主(2022-05-18):
若干年前数码相机拍的照片被我带密码打包压缩了,因年头久了密码给记了。大伙有啥破解软件推荐一下…… winrar 压缩的。

网友:
一搜一大把,暴力破解的货,密码稍微复杂点,时间就是天文数字

网友:
只能暴力破解,如果知道范围的话破解效率会高很多,但如果没有范围的话会非常耗时,超过8位无范围密码家用电脑可能需要破解好几年。
比如密码限制在0-9,a-z,A-Z,没有特殊字符的话效率会快很多。

网友:
只能暴力破,没好的办法

网友:
zip好像比较好解,mark一下过几天看看有没有好工具

网友:
只有暴力破解工具一个办法,就穷举法

网友:
暴力破解,或者万能宝上有破解服务

网友:
当年手贱把聊天记录备份的时候加了密码,然后换电脑的时候把用户文件夹删除了,之后想打开并导入聊天记录的时候发现怎么都想不起来密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A:
密码这玩意最好就用那几个,我这用中文密码加密的家用电脑不用想破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密码这玩意最好就用那几个,我这用中文密码加密的家用电脑不用想破解了

可以用密码记录软件,这样只要记住一个密码。

RAR Password Unlocker压缩包解密工具下载:

网友:
只能暴力破, 可能几年都破不了一个

网友C:
RAR的采用AES加密,没有任何办法,只有暴力破解,一般电脑每秒只能算几千次,基本没有任何破解的可能性,除非你用超算,或者租用云服务器做分布式运算,否则放弃吧,我一个EXCEL文档加密了,密码忘了直接放弃了

网友:
这个密码的确不太好办,自己亲自加密的,有可能偶尔会记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密码记录软件,这样只要记住一个密码。

我各账号密码倒也都记在一个文档上,不过别人看也看不懂,最多熟悉的人猜出来账号是啥

网友:
我暴力破解从来没有成功过的!

网友:
大概率是杯具,暴破的时间太可怕了

网友:
纯数字的能破出来,有英文夹杂的就算了,穷举法超过一个月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RAR的采用AES加密,没有任何办法,只有暴力破解,一般电脑每秒只能算几千次,基本没有任何破解的可能性,除 ...

很奇怪,access就很好破解,excek就很难

网友:
用软件破解,成功率太低了。密码最好是易记常用的,除非是机密文件。

网友:
压缩文件从不加密,开车群,经常有人加密,又不放密码,很讨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