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官网1000多块的洁碧冲牙器不充电拆解

楼主(2022-05-18):
冲牙器用了不到半年,冲不上电了。抱着换电池的想法想修好它。断断续续的整,电池,充电器到得慢。拆这东西也费了心思,胶水粘着的面板不用拆,我拆了才发现不管用,还弄坏了面板。水泵总成是不可以直接拿下来的,主板和充电板的连接线从前面板穿过,只有用尖的剪刀之类工具从夹隙中把5根线剪断才可以把它们完整分开。过程不说了,准备换电池前还可以开机,断开电池焊线,再焊上去,蒙逼的一幕出现,不开机了,正负极还真没反,反正就是主板芯片发热,不开机。不整了,浪费表情。几张图片给大家分亨下,涨点记性。

网友A:
冲力不够,冲不干净。冲的干净的用多了,又会伤到牙根。

网友:
冲牙器1000多,价格不菲,除非医用需要,轻易不买。

网友:
这个洁碧是不是就是原先电视购物JB就是一路行那个,感觉和橡果购物一样是专业品牌运营的。

网友:
冲呀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
如果不是经常出差,还是买大一点那种插电的比较好,一百多块钱,还是无极调速。

网友:
这玩意充电的估计冲击力很大吧,我有一个松下干电池版,基本每天都会用,当初还打算买一节14500加一节占位桶搭配用,后来发现两节干电池的冲力就不小我们这水质不达标还有泥沙有时冲的嘴疼。现在都不敢两节新电池用,都是一节新的搭配一节旧的这样力度小一点。小米十节彩虹电池估计用一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力不够,冲不干净。冲的干净的用多了,又会伤到牙根。

是的,我每次都流好多血

网友B:
洗牙器其实是交了智商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洗牙器其实是交了智商税的。

一定程度上不是,如果牙齿有蛀虫的洞的话,冲出食物碎屑还是有用的

网友:
我用的是十几块钱的那种手动的

网友D:
电动牙刷都刷不干净,这个能管用

网友:
冲牙的水里兑点醋,ph值降低成酸性,大概效果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动牙刷都刷不干净,这个能管用

牙缝里的是刷不出来的,缝隙大的可以冲出来。用牙签搞不出来的,用牙线可以带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牙缝里的是刷不出来的,缝隙大的可以冲出来。用牙签搞不出来的,用牙线可以带出来。
...

就牙齿上面的用牙刷怎么刷,或者用电动牙刷刷4分钟,然后用指甲刮牙齿上面,可以刮下来几个满指甲的污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定程度上不是,如果牙齿有蛀虫的洞的话,冲出食物碎屑还是有用的

肯定是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动牙刷都刷不干净,这个能管用

对很多人来说确实有用,主要是清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牙齿上面的用牙刷怎么刷,或者用电动牙刷刷4分钟,然后用指甲刮牙齿上面,可以刮下来几个满指甲的污垢 ...

说实在的还不如用手指压着医用棉布来回擦,没棉布就用脸布,比用手抠的干净。比牙刷更干净。

网友:
这东西,超过百元都贵了。

网友:
买过一个飞家的,几次下来再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