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X折腾』拆修黑爵机械战警机械键盘

楼主(2022-05-18):
『X折腾』拆修黑爵机械战警机械键盘
朋友的机械键盘,真的是,好重,好重。。。

出问题的是这个键,无法摁下去。。思来想去,只能拆轴了

看下型号

黑轴,打字没有茶轴舒服。

抠除键帽

拆了一堆的螺丝出来

没想到里面也很脏

芯片

原来轴里面的塑料件碎了一小片,把小片片取掉就可以了

测试完美

后面也没做深入清理。。时间付允许。。

网友:
这么小个问题拆这么大,好难受

网友:
维修还没有拆装键帽费事

网友:
劳动付出与获得收入不匹配。

网友A:
机械键盘轴和电路板之间有钢板加固,所以都比较沉

网友:
黑轴的触发力度最大,樱桃家的茶轴很好用,凯华的box茶轴最好别买,特别涩

网友B:
全拆了,换樱桃黑

网友:
恭喜修复,解决小问题却付出太多确实像坛友说的拔键帽都比拆轴费时间

网友:
机械键盘很重的,里面的底板是厚实的大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键盘轴和电路板之间有钢板加固,所以都比较沉

我有好几个键盘,这个实在太重了,简直是游戏稳固键盘估计。

网友:
黑爵的茶轴感觉比樱桃的茶轴都好用。

网友:
有技术,有耐心,完美修复。

网友:
机械键盘没有用过,第一次见这种键盘,孤陋寡闻了!

网友C:
单位早年的电脑都是机械键盘的,设备更新都报废去了。那时不知道机械盘那么多人喜欢,当时留一几个下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位早年的电脑都是机械键盘的,设备更新都报废去了。那时不知道机械盘那么多人喜欢,当时留一几个下来就好 ...

九十年代的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拆了,换樱桃黑

还不如直接换新键盘呢

网友:
看这根线很好

网友:
正准备买机械键盘,谢谢分享

网友:
不玩游戏,机械不感冒,谢谢分享

网友:
键盘线比较粗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