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可以用手持扫描仪主板的存储芯片扩容斐讯N1吗

楼主(2022-05-18):
如图,手里有块扫描仪的坏板子,一直不知道怎么利用,想到手里的N1还没有扩容可以把这上面的emmc和内存芯片拆下来扩容N1吗?那个骁龙660有利用价值不,emmc还有内存都多大的

网友:
这个真是不懂,请好手指点。

楼主:
查到了emmc型号THGBMHG8C2LBAIL,32G

楼主:
内存型号H9HCNNNCPMMLHR-NME,4G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那有机会把N1扩容成4+32吗,那就好玩了

网友A:
你这个内存是D4,N1应该是D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内存是D4,N1应该是D3吧!

那硬盘呢,我看有emmc和NAND Flash区分

楼主:
我看扩容需要安国的一款主控板,坛友有链接吗

网友:
Emmc 可以直接用 Ddr估计不行

网友:
SDA660这板子估计还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