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机顶盒,PB047-107BT这个大S内存颗粒容量是多少?

楼主(2022-05-18):
搞了个旧机顶盒不开机,
拆机看到好大两个的内存颗粒芯片,
大大的S符号logo,容量也查不到,
请坛里大师帮看看这是多大容量。

还有,这有线是千兆吧?

楼主:
补充一个图片

网友:
S 不是logo是 Slow的意思

网友:
一般你就当4G的就好了。
不会给你太大。

网友A:
我看打大S的是运行内存,旁边那颗江波龙才是闪存,哦对了可能是emmc

网友B:
老机顶盒内存都不大,这个大S内存颗粒是美光旗下子公司的品牌,SpecTek,容量4G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机顶盒内存都不大,这个大S内存颗粒是美光旗下子公司的品牌,SpecTek,容量4G的芯片 ...

有4G这么大?那两个岂不是8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打大S的是运行内存,旁边那颗江波龙才是闪存,哦对了可能是emmc

是运存,两颗大S是多少?江波龙存储是16G吧

网友C:
我的很老的机顶盒内存只有2G,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很老的机顶盒内存只有2G,淘汰了。

运存2G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很老的机顶盒内存只有2G,淘汰了。

rk3288/2+16还能用几年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4G这么大?那两个岂不是8G

想多了,单颗1G,LPDDR。镁光旗下品牌specte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多了,单颗1G,LPDDR。镁光旗下品牌spectek。

2+16也够用了,有线千兆

网友:
我有RK3128/512M+4G的机顶盒,还能用

网友E:
SS256M32V01MD1LPF-107BT (PB047) 8Gbit 178ball LPD3

楼主:
引用 网友E:
SS256M32V01MD1LPF-107BT (PB047) 8Gbit 178ball LPD3

8Gbit=1GB是吧

网友:
现在玩不动了

网友:
够用,其实看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