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6291代替MT3608,电流模式的升压型DC-DC转换器

楼主(2022-05-18):
FP6291是电流模式的升压型DC-DC转换器。

详情:FP6291 是一种电流模式升压 DC-DC 转换器,其PWM 电路内置 0.2Ω MOSFET 使这种转换器具有很好的功率效率,可以搭配 3.3uH 小型贴片电感,减少成品体积,0.6V 精准的参考电压和内部软启动功能可以减少涌流,内置过温保护,关断保护, 欠压保护,过流保护,并可以通过外接电阻调整最大输入电流值(0.5A~2.5A)
封装:SOT23-6

特征:
1.输入电压 2.6V-5.5V
2. 12V 的输出电压可调
3.内置 0.2Ω,2.5A,16VMOS 管
4.最大输出功率 5W
5.PWM 固定频率:1.0MHz.
6.反馈电压及精度:0.6V±2%).
7.静态功耗关断电流:0.1uA
8.过温保护
9. 可调式过电流保护:0.5A-2.5A
注:此产品最大功率可达5w,如单节锂电池3~4.2V,可应用为:5V1A, 9V550mA,12V400mA

应用市场:
充电器
LCD显示
数码照相机
移动电源
蓝牙音箱
USB充电小风扇
电子烟
便携式设备

应用电路图:

布局的注意事项

1.电源的痕迹,包括在GND痕迹,LX的跟踪和VCC走线应尽量总之,直接和广泛。
2.LX,L和D开关的节点,宽而短的走线,以减少电磁干扰。
3.将Cin近VCC脚尽可能保持输入电压的稳定,并过滤掉脉冲输入电流。
4.电阻分压器R1和R2必须直接尽可能连接到FB引脚。
5.FB是一个敏感的节点。请尽量远离开关节点,LX。
雅欣控制技术
陈生 17304447739(微信号)

网友:
大同小异,谁便宜买谁。

网友A:
这个实际代不了3608,3608输入电流最大3a出头(强散热),输出最大功率接近10w(强散热),pcb散热最大1.5a @5vout 3.7vin,alxxx 大概就5-7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际代不了3608,3608输入电流最大3a出头(强散热),输出最大功率接近10w(强散热),pcb散热最大1.5a ...

认准台湾远翔,质量保障,避免没必要的重复工作

网友(2022-09-02):
买几个,把3608焊下来,代替

网友(2023-02-16):
FP6291是电流模式的升压型DC-DC转换器。

详情:FP6291 是一种电流模式升压 DC-DC 转换器,其PWM 电路内置 0.2Ω MOSFET 使这种转换器具有很好的功率效率,可以搭配 3.3uH 小型贴片电感,减少成品体积,0.6V 精准的参考电压和内部软启动功能可以减少涌流,内置过温保护,关断保护, 欠压保护,过流保护,并可以通过外接电阻调整最大输入电流值(0.5A~2.5A)
封装:SOT23-6

特征:
1.输入电压 2.6V-5.5V
2. 12V 的输出电压可调
3.内置 0.2Ω,2.5A,16VMOS 管
4.最大输出功率 5W
5.PWM 固定频率:1.0MHz.
6.反馈电压及精度:0.6V±2%).
7.静态功耗关断电流:0.1uA
8.过温保护
9. 可调式过电流保护:0.5A-2.5A
注:此产品最大功率可达5w,如单节锂电池3~4.2V,可应用为:5V1A, 9V550mA,12V400mA

应用市场:
充电器
LCD显示
数码照相机
移动电源
蓝牙音箱
USB充电小风扇
电子烟
便携式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际代不了3608,3608输入电流最大3a出头(强散热),输出最大功率接近10w(强散热),pcb散热最大1.5a ...

看怎么测?没有短路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怎么测?没有短路保护

我说梅花啊,你是不是中邪了这类都没短路保护,你老想让太监生孩子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