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主控锁定全盘SLC设置交流交流

楼主(2022-05-18):
2258xt主控开卡设定容量1/3实际上只能开始使用的时候保持一段全盘slc,不管主机写入量多少,闪存写入量始终是零。但是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全盘覆盖几次后,即使容量还剩下四五十个g,slc缓存也会释放转化为tlc。这个时候闪存写入量就有数据了。原因是这个主控并不进行主动gc垃圾回收。这个主控基本上全部都是默认关闭gc。在开卡设置文档加上engcstep=1就会出现gc选项,实测不管gc选项怎么设置模拟slc容量就会缩减好多。就是说这个gc选项实际上就不能开。哪位大神研究过如何锁定slc让他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会转换成tlc,最后一图是咸鱼200收的1t七彩虹用的垃圾闪迪拆机颗粒,实测slc缓存大小是365g,开卡开成320g。就这使用一段后剩余空间还有30个g就开始自己转换tlc了,自动手动trim都开启也没有改善,没办法把禁用的磁盘碎片整理又重新打开手动碎片整理后好一点,等于是变相主动gc。最后的结论是把op空间开到20%以上打开自动磁盘优化碎片整理这样就可以在重度使用环境下永远保持闪存写入量是零。变相永久成了slc,,这个办法带有普遍性,适合不能开卡的比如东芝q200ex等盘。当然应该还有另一种办法是从底层直接把全盘锁定成slc,,哪位大佬对此有研究能分享分享

楼主:
哪位大神研究过如何锁定slc让他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会转换成tlc

网友A:
我也想达到你要的这种效果,但一直没找到方法。不知是否可以从闪存参数上下手

楼主:
那个gc选项摸不透。这个主控的闲置垃圾回收功能都被禁止了。如何能够开启闲置gc功能且不影响全盘模拟slc 就能搞定。开启gc的办法已经写上了。哪位大神能研究研究gc怎么设置,,,

楼主:
或者直接从操作系统上下手研究每次删除文件都直接实时删除而不是光trim下做个删除标志。

网友B:
格式化3分之一容量吧

网友C:
评价:闲的蛋疼
走禁用GC这条路的话,GC就没关好,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PSLC人家58XT直接就有直接开三分之一SLC mode的功能,你非要定容停trim禁GC,怪谁呢?
另外GCSTEP是调GCT的你改了人家默认调激进了不就提前掉速了?简单一个强壮的页整到这个样子

楼主:
看到上边两位奇葩的回复。可以说我的介绍根本就没看懂。本来就是1180g的硬盘我只开了320g,,还有那位从啥地方看出我关闭trim了?至于那个gc策略这个2258xt主控本来就是关闭的。希望来个有水平的大神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评价:闲的蛋疼
走禁用GC这条路的话,GC就没关好,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PSLC人家58XT直接就有直接开三 ...

你从啥地方看出来我停止trim了?那个gc策略不管是开还是原来的默认都是这种情况。我的介绍你一句也没看懂

楼主:
没有做过这方面测试的拜托不要乱回复。自己不懂不要误导其他人。希望来个有水平的大侠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达到你要的这种效果,但一直没找到方法。不知是否可以从闪存参数上下手 ...

好像您是一向比较热心水平又高。您研究一下这个2258xt开启gc策略以后怎么设置?我试验的结果是2258xt一旦开启gc策略就不是全盘模拟slc,所以这个主控一般都是关闭闲置gc。都是采用被动垃圾回收。

楼主:
主要是2258xt这个主控默认的gc策略一般都是关闭。打开gc策略设置的话又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而且发现这个gc策略还不能打开,一打开就不是全盘模拟s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式化3分之一容量吧

拜托你看清楚好不好?我连1/3都没敢开,我开的是1/4好不好?

网友:
自己看吧,懂得都懂,懒得和牛逼哄哄的人废话了

网友C:
这个PSLC和GC STEP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楼主属实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PSLC和GC STEP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楼主属实太棒了

我发现你栽赃的水平比谁都牛。   如果是主动gc策略激进的自然主控会随时保留很多空白空间,这样slc永远也不会触发转成tlc。变相就等于永远是slc盘。也就是说这个如何实现pslc和gc是一个重要关键问题,不是你说的半分钱关系都没有,没有本事从底层锁定slc只能想这个偏门,,莫非你能有别的啥高招?问题是打开主动gc策略,它就不是全盘模拟slc,, 我很纳闷你是脑筋转不过来弯儿还是被浆糊给糊了,唯一发现你说风凉话的水平比谁都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你栽赃的水平比谁都牛。   如果是主动gc策略激进的自然主控会随时保留很多空白空间,这样slc永远也 ...

废话不多说,自己看图片,客制化SLC功能,没有开那个选项你说的一切都是废话,那个起你所说的底层固定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你栽赃的水平比谁都牛。   如果是主动gc策略激进的自然主控会随时保留很多空白空间,这样slc永远也 ...

所以有这个功能,你还要扯人家GC你自己说是不是瞎扯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发现你栽赃的水平比谁都牛。   如果是主动gc策略激进的自然主控会随时保留很多空白空间,这样slc永远也 ...

另外,开启这个功能的大致方法已经在你的2258xt 闪迪05138 mlc 颗粒开卡求助帖子中告诉了你,你不屑一顾并且表示三岁小孩都会,但是三岁小孩都会你却没成功,那我不说几句风凉话对对不起观众了【狗头保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开启这个功能的大致方法已经在你的2258xt 闪迪05138 mlc 颗粒开卡求助帖子中告诉了你,你不屑一顾 ...

我只想说一句你的回复我根本就不明白你到底是在说啥,,没见你说怎么开启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