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A3001+弘康HY221X主动被动双均衡相关疑问,求解惑

楼主(2022-05-18):
如题,钰泰ETA3001+弘康HY221X实现主动被动双均衡,验证讨论。
ETA3001均衡电流靠压差,精度也不太高,成本一定的情况下,
暂时找不到比这个更便宜的主动均衡IC,外加弘康HY221X通过充电时,钳压电阻耗能提高均衡精度。
先上图,有请各位帮忙找错误,有更便宜的主动均衡方案,提供途径(相关方案IC的销售联系方式就行),100M币以表谢意。

帮忙找茬,谢谢

相关疑问,立创编辑器,元器件组复制粘贴时候,元器件符号标号顺序,一会左一会右,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一个个调节不是事
这个ETA3001立创找不到官方封装库,官方pdf的封装图上有个9脚,这个9脚是否可以空置,原理图生成PCB的时候会莫名报错。

还有那个9脚上少一块怎么画,不画出来有没有影响,我把其它8个脚都拉到框外了,这样行不行?

小白入门,各位老哥请赐教谢谢

楼主:
还有个问题,这ic没有单独指示灯脚位,我按照老套路把led限流接在电感上做均衡指示,会有什么不利影响。
三个蓝色led做级间能量转移指示,四个橙色led做被动耗指示,颜色选取上有没有什么标准
或者被动钳压均衡部分,有没有可以贴片的钨丝灯泡,也许更直观?

网友A:
这是准备撸羊毛了?准备做个均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准备撸羊毛了?准备做个均衡充?

四串启动电池均衡板,内置,估计还得加散热片

网友:
那个芯片的脚可以画的超出芯片,方便手工焊接,不过那个芯片脚很小。
9脚的焊盘有用,不必画成图纸上的,9脚焊盘是接地GND,这个作用其实就是方便散热,通过PCB散出芯片的热量。
可以找相同外观芯片,直接按自己想要的芯片功能设计线路,只要自己记住就好。
感觉这种的均衡是不是电流比较小,刚买了日立90105也想做个启动电源。

网友B:
想问下:你另一个贴中,一个论友贴出的那个电感式的主动均衡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你另一个贴中,一个论友贴出的那个电感式的主动均衡如何?

ETA3001?坛友还在验证中,低串数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你另一个贴中,一个论友贴出的那个电感式的主动均衡如何?

是eta3001外挂mos的还是变压器隔离均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eta3001外挂mos的还是变压器隔离均衡?

变压器隔离的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2024-07-29):
电还原技术论坛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