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个古董公牛插座

楼主(2022-05-18):
用了15年的,以前修过一次,是因为指示灯和最后一位插口烧坏,当时阉割掉了最后一个插口,继续工作。这次是开关不通电

新开关

旧开关

触点

网友:
都这样了我都不浪费开关  直接短接

网友:
对插排插座我是不敢修修补补的用。

网友:
感觉这种多功能插座真的不怎么好,很容易松动打火

网友:
螺丝柱断了,一般都不要了。

这玩意单价还能接受

网友:
07年买的一个公牛8孔位插座,外壳也是这种蓝白色,按钮和开关都和你这个一模一样。这个蓝色按钮有bug,它高度太低,用了几年后,按钮经常按下去后被外壳卡住,弹不回来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入一个新的公牛用用好了。

网友:
其实用料还是纯正的。

网友:
都这样了你就别再榨

网友:
我也是捡到个壳子破裂的这种插排,拆下还完好的插口模块另用,壳子扔掉。

网友:
佩服,一定要关键地方修复好,不然是安全隐患

网友:
我也是买了几个16A的开关,换了几个插排的开关。

网友:
都这样了就别要了呗,直接垃圾桶。安全第一。

网友:
用这么久了

网友:
用了15年了够本了塑料易老化开关修复要注意安全

网友:
塑料都老化了

网友:
这样子了还修

网友:
塑料老化了吧

网友:
还是对自己好点吧,这包浆看着都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