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风扇运转后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05-18):
上海银曼S-350-24开关电源内部结构和明纬S-350-24是一样的,电流电位器调到最小,恒流灯亮,电压归零

空载电压调为25V

用电阻丝当负载

从上图中得知此时电源处于恒流状态,电压被拉低
     当电源内部温度上升,风扇运转后电压会上升到空载时的设定电压,如图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此时电源处于恒压状态
风扇运转一会儿停止后电源又回到之前的恒流状态

    此过程都保持电压和电流两个电位器不变的状态
现在的问题就是电源在恒流状态的时候风扇运转后,电压会上升到设定的电压,风扇停止后电压下降,电源又回到恒流状态,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感觉像是某个地方接地不合理。

网友:
会不会是电流取样电阻温漂?

网友A:
风扇改接到辅助电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改接到辅助电源上

风扇改接到辅助电源上还要增加温控电路

网友:
风扇电源接到辅助电源上,温控还是原来的,这样风扇的电流就不会经过检流电阻,不会影响电流控制

网友:
感觉是风扇充当了负载了,这样电源的电压电流和风扇相关联,乱了。

楼主:
把控制风扇的三极管发射极脱离电路板铜箔,直接飞线到辅助电源的负极还是和之前一样,试了各个位置的接地点都不行,只有单独给风扇供电才正常,上海银曼开关电源的PCB铜箔走线和明纬的有点区别

楼主:
辅助电源是18V供电,经7812稳压后给风扇和电压表供电,从现在的情况看来,风扇不能和辅助电源公用一个电源。以前用类似的开关电源改可调重来没越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风扇运转后,494的15脚电压升高

楼主:
引用 楼主:
风扇运转后,494的15脚电压升高

风扇运转后494的15脚电压升高,影响了限流功能,导致电源处于恒压状态,输出电压升高到设定的电压

网友B:
不是风扇在影响电压,是电压的变化通过风扇反映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风扇在影响电压,是电压的变化通过风扇反映出来了。

是的,就是没明白为什么风扇运转后,494的15脚电压会升高

网友C:
是不是负载太轻?
PWM芯片没有正常工作.
价格电阻之类的假负载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负载太轻?
PWM芯片没有正常工作.
价格电阻之类的假负载在输出

轻载满载都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轻载满载都是一样的现象

风扇电流影响了恒流设定值。  原来设定为11.3A。现在你电流表上读出12.7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扇电流影响了恒流设定值。  原来设定为11.3A。现在你电流表上读出12.7A了、  ...

是的,风扇运转后494的15脚电压发生了变化,导致电源从恒流状态变成了恒压状态,怀疑是辅助电源的负极和电位器的地在线路板上接地点有电位差引起的现象,但试了所有的接地点还是没有解决,单独用一个12V电源给风扇供电就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风扇运转后494的15脚电压发生了变化,导致电源从恒流状态变成了恒压状态,怀疑是辅助电源的负极和 ...

直接说你怎么改的吧,知道改了哪里才知道会不会影响。

网友:
检查下风扇的电流是否过采样电阻了,让风扇电流不过采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