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中键力度软透的设计师鼠标联想M-U0025-O拆机分享

楼主(2022-05-18):
作为一只设计狗,整天3D/2d软件,鼠标用过很多,最近自己也研究过很多鼠标,研究来研究去最终还是选择的这款停产的鼠标,中键对设计师太友好,掩盖了其他方面的劣势。
下面且看详解。

这款鼠标应该是当年联想好多商用机的原带鼠标,罗技代工,俗称大红点,不过也好多外形一样但型号不一样的统称的大红点。

在论坛里面看了好多拆解帖子,应该只有这一款是这种中键结构,暂时未发现其他的替代型号。

这款中键的触感特别轻,对整天按着中键转来转去的设计师来讲,太友好了,长时间不累指头。当然也就仅仅这一点比较友好,其他方面就完全跟20元鼠标差不多的了。

这个就要看个人的取舍了。

用了好多年了,现在都停产了,想买到,只能买二手了

拆解图,中键的开关是一粒欧姆龙的B3F黄点,换B3F白点会更轻,现在我已经换了

自己更换的欧姆龙蓝点,个人感觉还不如原配的凯华微动舒适,不建议更换。

闲鱼发现的几个出库存的,现在都是地摊货,么人要

最关键的机关在滚轮固定机构上,这个滚轮固定在杠杆末端,按压微动的时候相当于杠杆省力结构,这才是关键。可惜的是滚轮时间长了会粘手,这个无解了。

更换完欧姆龙白点的效果,设计师朋友可以自己试一下效果

除了这一款杠杆省力的鼠标外,暂时没发现其他相同效果的,如果朋友们知道的话可以给我推荐一下。
罗技现在低端的键鼠套装里面的鼠标也相对省力一些,但是改来改去还是不如这款鼠标省力,可惜了一代经典。

网友:
果然不出所料,滚轮是光栅系统,罗技的看家本领,和光栅时代的罗技键鼠套装里鼠标相像。旋转编码器的那种中键手感太差了,按下去是倾斜的不是垂直运动。好像比3 欧姆龙微动版本的设计要简陋点。
而且这种工业设计源自IBM

网友A:
联想的壳、罗技的板。联想啥核心技术没有,就一个包装工

网友B:
家用一直就是小黑+小红点有线鼠,先后前用过两个有线小红点,现在换无线小红点了(还是有线延迟小)。。。可能是喜欢那点红吧

网友C:
很久以前我也是画AutoCAD的,R12和R14都用过,没感觉鼠标中键特别重要,甚至有些PS2鼠标根本没有转轮和中键(比如康柏原装)。
左手按键盘z,鼠标按右键确认,后面看实际需要什么了,左手输入数字或者字母,最后鼠标右键确认。
我现在能记得的快捷命令不多了:M移动,R旋转,C画圆,L画直线,Z放大,也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久以前我也是画AutoCAD的,R12和R14都用过,没感觉鼠标中键特别重要,甚至有些PS2鼠标根本没有转轮和中键 ...

3D软件的话中键还是很重要的,现在纯CAD制图的工作不多了吧,你说的这些快捷键我都不会用,我现在用cax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壳、罗技的板。联想啥核心技术没有,就一个包装工

这个壳子也是罗技的,整个都是罗技设计代工的吧,联想在技术方面啥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一直就是小黑+小红点有线鼠,先后前用过两个有线小红点,现在换无线小红点了(还是有线延迟小)。。。 ...

那个小红点太小了,对我个人来讲,握持手感不是适应,用不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久以前我也是画AutoCAD的,R12和R14都用过,没感觉鼠标中键特别重要,甚至有些PS2鼠标根本没有转轮和中键 ...

我觉得画CAD中键很重要,可能是每个人的作图习惯不一样...

网友:
同设计狗,鼠标中键被干坏N个,忍无可忍自己购入海盗船M65,把狙击键改为鼠标中键,然后把微动换成一个按压力度小的,只要用习惯了,很好用。闲鱼40带线包邮,成色嘎嘎新

网友:
可惜是有线

网友:
谢谢分享用料做工还不错

网友:
感觉质量还可以

网友D:
还是差了点,中键我只认G1/G3/MX518,长方形微动不是这种锅仔片能比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差了点,中键我只认G1/G3/MX518,长方形微动不是这种锅仔片能比的

你说的这3种我有2种

网友:
鼠标上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这3种我有2种

G1我是2010年买的一手,G3我是2018年买的二手,最近又买了个MX518复刻,但是其传感器实在垃圾,主用还是G3

我帮人改了个锅仔片改长方形微动,长方的内部有杠杆,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619-1-1.html

长方形>贴片薄锅仔片(罗技疾速滚轮系列)>直插厚锅仔片

网友:
滚轮用用就会松的。。。中键可以映射的。。。有很多游戏鼠标的侧键。。。

网友:
现在用可编程的鼠标,侧键代替中键,食指压力减少了很多~~

网友:
光栅的,比较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