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罗技低端末端光栅滚轮鼠标M-U0026

楼主(2022-05-18):
这款应该是罗技最低端的鼠标了吧,价格应该也就在20元左右,我这个是键鼠套装里面带的,看内部结构跟M90是一样的

大众的外观,这个不用多看了。

底部型号,质感相对可以,比较喜欢的是罗技鼠标的线,比较柔软,比其他的那些黑线舒服点

光栅滚轮,直接一例微动在旁边,虽然比不过我的那个古董联想,但是相比其他那些机械滚轮强多了

简单的很

怎么这么多短接线,是不是有高配的鼠标,我这款是个最低配?

这个原代的红色凯华微动手感特别差,没有力度,回弹也小,已经拆下来换了。有喜欢左右键力度轻的朋友可以选用

网友A:
以前罗技的都是光栅滚轮,现在光栅也是变成稀罕的了,都是编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罗技的都是光栅滚轮,现在光栅也是变成稀罕的了,都是编码器

同意,品牌机上见的多,联想,方正,清华同方等等。感觉质量很好,可以用好多年都不坏。

网友B:
我这B100和楼主这内部差不多,稍微多的元件。就不拆了,废品站里捡回来的,挺好用。

网友:
光栅的用不坏

网友:
感觉后面的罗技也越来越不行了

网友C:
其实这个和编码器的比,好处就是,稳定性高不会来回跳,但是我直接用坏了!红外管老化了,换新,罗技板子差,焊盘会掉

网友:
还不错,至少是光栅的。

网友:
罗技低端鼠标,用料有些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罗技的都是光栅滚轮,现在光栅也是变成稀罕的了,都是编码器

2000年左右那时鼠标基本上都是光栅,坏大多是因为线断了,真是科技越进步,制造的产品就越垃圾

网友:
正在用同款鼠标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B100和楼主这内部差不多,稍微多的元件。就不拆了,废品站里捡回来的,挺好用。 ...

废品站这玩意多不?我也想去捡几个旧鼠标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和编码器的比,好处就是,稳定性高不会来回跳,但是我直接用坏了!红外管老化了,换新,罗技板子差 ...

现在的罗技板子相对还好点,以前的板子真的不行,换开关一不小心就掉了

网友(2022-11-08):
从标题看出楼主对罗技的型号名称不了解。。。

网友:
买过两个同款,只不过是标微星牌子的。光栅滚轮耐用、前两天右键不大灵敏。拆开用wd40喷了一下。现在又可以完美使用了!

网友:
这个鼠标还可以的

网友(2023-03-29):
罗技型号只看数字,26就是型号,M90,B100都是它。以前还有PS口之类的会在数字前面加个代号。这个鼠标卖38块。

网友(2023-10-15):
现在的低端鼠标基本清一色机械编码器,光栅的确实少见了,光栅寿命上甩机械编码器好几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