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环氧树脂做U盘外壳

楼主(2022-05-18):
做了几个U盘,没有外壳装了,就试了一下用环氧树脂包覆在板子表面,发现效果还不错,既保证了U盘强度,又增加了防水功能,散热也比塑料外壳或者没有导热贴的金属外壳要好。看起来晶莹剔透,视觉效果要比外壳好很多。NS1081+emmc

CBM2199+tsop叠焊

IS903黑板+双贴

全家福

网友A:
万一坏了还能不能救?

网友B:
麻烦把你用的环氧树脂拍个图片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一坏了还能不能救?

如果是固件坏了的话,ROM点可以不上胶,或者引出两根线,短接ROM重新量产;如果是闪存坏了就一起凉凉了

网友C:
这和裸盘有啥区别?
还不用那种遇热就紧缩的材料包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把你用的环氧树脂拍个图片给我看看

我用的这种UV胶,用紫外灯固化,涂一层固化一层,可以弄的很厚,上面那个黑板一样,还可以用一个写保护开关联接两个ROM触点,这样封胶后也不怕掉固件了。

网友:
一次性盘,只换不修

网友D:
我用彩色热缩管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和裸盘有啥区别?
还不用那种遇热就紧缩的材料包裹

把胶涂厚了就和外壳一样,砸都砸不坏,还能看到里面电路。之前也用过热缩管,热缩管强度比较低,不透明的热缩管颜色不好看,透明的用久了会发黄,并且不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彩色热缩管更方便

我之前也是用热缩管的,套两层不一样颜色的更好看这次尝试新式外壳

网友:
我做的CBM2091+三星512M SLC,胶不好发黄了!

网友:
环氧树脂的导热性真的好吗?

网友:
变成黑胶盘了。。。。。

网友:
这玩意没有头部的壳子,对usb头不是很友好。而且确实一次性

网友:
真就成了一次性的了,时间久了就发黄,换也换不了,真还不如热缩管

网友:
做个模具灌注多好,外形还规矩。

网友:
我都是用热缩管,方便维修。

网友(2022-07-03):
质疑环氧树脂和热缩管的导热效果!

网友:
这不就跟黑胶体一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