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摄像头主板进水腐蚀损坏,这种还有办法维修么?

楼主(2022-05-18):
摄像头还可以看到画面,变焦功能也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云台没法使用,
拆开摄像头,发现主板接云台电机区域腐蚀严重,
这种情况还能维修么?各位给点建议吧,谢了

网友:
都腐蚀成这样,不建议修。哪怕你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至少先清理一下看看情况啊

网友:
有时间有精力,清理干净电路板看一下是不是断线了,没时间抽就换新的

网友A:
可以清洗啊,坛里不是有进水的车钥匙也清理了吗

网友B:
浸泡,超声波去锈,,

网友:
清洗后看情况,有磨蚀的地方元件拆了重焊。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清洗啊,坛里不是有进水的车钥匙也清理了吗

这是线路板,比钥匙复杂一千倍

网友:
洗板水,清洗后查看线路,补锡修复。

网友C:
先清理干净啊,然后断线腐蚀的地方飞线修补好,有的腐蚀外观看不出来里面是烂的,再检查一下主控好不好,零件没问题就可以修复,关键看值不值得

网友:
先清洁干净,坏的地方能修就修,不能修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
大部分元件都比较大,少数电阻电容像 0603的 有的参考的话 修好可能性比较大,先清理下,除锈 除氧化,看看pcb线有没有断的

网友:
有电路图的话就好修

网友:
云台不能用很多是电机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浸泡,超声波去锈,,

超声波如何去锈?

网友:
这个可以修复,先用电动牙刷刷刷,我发现电动牙刷清理这种腐蚀的主板真的相当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声波如何去锈?

超声波用嘴去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清理干净啊,然后断线腐蚀的地方飞线修补好,有的腐蚀外观看不出来里面是烂的,再检查一下主控好不好,零 ...

这块板子是核心主板么?或者只是云台驱动板?

网友:
贴片元件肯定都腐蚀坏了

网友:
肯定先清理看看有无腐蚀悼点再说能不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