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哪位大神能用这种OLED做个数码时钟呀

楼主(2022-05-18):
庆幸得到2片这种OLED屏幕,实在很小,打算弄个数码时钟显示感觉还是不错的,苦于本人小白不会玩单片机,特发帖上来问问,哪位大神能驾驭此种屏幕,希望板子越小越好,因为这屏幕也很小

网友:
这不是oled屏。应该就是led点阵屏的一种。
这里有点亮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K4y1Z7UU?p=2

网友:
这是5*7 led点阵屏

网友:
祝你成功。但是还没基础,好难。

网友:
这应该是什么显示屏呢?

网友:
没个实物比对也不知道多大

网友A:
用这个做数码时钟太费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做数码时钟太费眼

很亮难道不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亮难道不好么?

字太小,特别是在晚上看就是个高亮点。

网友:
我也从机器上拆到过,不过我的只有一行,字符更多些
是LED显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亮难道不好么?

您可以试试看,到底是很亮好还是适度亮好。

网友B:
以前曾为了拆这种屏,特地买了个2手的摩托罗拉大哥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曾为了拆这种屏,特地买了个2手的摩托罗拉大哥大。

对我也是2手摩托罗拉大哥大上拆的,看着比较精致的感觉,想折腾着玩玩,弄个时钟放小踏板摩托车仪表边上看时间,这不挺好么

网友C:
可以做一个时钟。再加上一个光敏,根据环境亮度调节显示屏的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一个时钟。再加上一个光敏,根据环境亮度调节显示屏的亮度。

大神来一个,期待你的杰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来一个,期待你的杰作

我没有做时钟。
但是做过STM32通过OBD读取车辆的速度,显示在数码管上,加上光敏电阻,在不同得光照环境(夜晚、隧道)下,亮度不同,不至于太刺眼。没有啥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