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有没有什么好的microusb改type-c方案

楼主(2022-05-18):
准备太多线挺麻烦的,想把小电扇之类的micro接口全改成typec,最好是不用大改动原开孔的
张大妈上看到一个方案挺好,但是我技术太菜,照着pcb抄不出那么好的效果,走线总是干涉

https://post.smzdm.com/p/androqv3/

网友A:
这种Micro USB 都是2.0口,反正就四根线对着焊接一下就行了

网友B:
你值得拥有

网友:
type-c座子有2 PIN 和6 PIN的都很方便接线

网友C:
网上买个转接头(几元),这个方案最简单,而且一头多用(给别的设备使用)。。。

网友:
这是准备type-c一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Micro USB 都是2.0口,反正就四根线对着焊接一下就行了

直接改,原开孔位置改变太大了

楼主:
用这个要重新开孔,张大妈那个做法只要小小的修一下原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买个转接头(几元),这个方案最简单,而且一头多用(给别的设备使用)。。。 ...

转接头我早买过了,但是多了一节刚体接头,特别不方便

网友D:
那种6P的很方便改,小风扇一般就用正负两个线,我都改了好多个了,风扇就有5.6个,充电宝,蓝牙音箱,4056的充电模块,我还改了个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种6P的很方便改,小风扇一般就用正负两个线,我都改了好多个了,风扇就有5.6个,充电宝,蓝牙音箱,4056 ...

又改好的图片吗?参考一下

网友:
我的风扇之前micro口被同学搞坏了,正负极各焊一条线飞出来接楼上那种小板子tb几毛钱一个包邮,效果还不错

网友:
type-c确实是大势所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值得拥有

这个小板CC1和CC2好像是短接在一起,就算有5.1k下拉电阻,用带EMARK的C-C线,PD也不会输出5V

网友(2024-03-07):
万物皆可type-C,type-C这是要一统天下!

网友:
type-C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正反插
有条件的话,所有设备都自己动手,改成type-C

网友:
我上次有个台灯mic口断开,我直接换成c口.但是充电有时要拔一下.才会正常

网友:
泰普C大一统。

网友:
淘一个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