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球泡LED灯

楼主(2022-05-18):
隔壁办公室换下的球泡LED灯扔垃圾桶了,我以为会是烧烂一个灯珠短接就能修复那种小问题,就捡回家来拆。
灯罩比较难拆,最终大力出奇迹,破了。驱动烧黑一大块,我没灯泡大法的维修插座,Bomb怕了,继续扔垃圾桶。

网友:
密集恐惧症,大功率,买个挺贵的

网友:
灯珠都是好的吧

网友:
哇!散热片这么夸张吗?

网友:
灯珠好的地话直接换个驱动就好了...

网友:
120颗灯珠。0.5W一个都60W了。不修可惜了。

网友:
这散热也太夸张了~

网友:
质量还可以,双 l驱动的

网友:
这用料不修可惜了,这个灯估计不便宜

网友:
不愿意修,买现成的灯板,换上去,散热效果比普通灯好很多

网友:
这灯通风散热做的真好修修能用,瓦数太大一般用不着留拆件吧

网友:
5并24串 灯珠 换个驱动就复活了,这散热真不错

网友:
散热器比较感人,还是准备修复或者DIY吧,扔了有些可惜。

网友:
这散热还丢,以后都难买得到

网友:
看了半天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两个电感,接线到好的那边估计还能用

网友:
制作挺夸张的赶脚

网友:
这散热估计貌似是压片的,估计没有那种太阳花的好

网友:
散热很夸张,驱动部分真垃圾,国内厂家总是生产出这种匪夷所思的产品

网友:
扔了可惜了

网友:
这么大个儿,扔了有点可惜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