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标的kWh与标的VAH有何不同

楼主(2022-05-18):
我知道不能用低档物理公式算,所以不懂,如我的铅蓄电池电动车,60V150AH。直接算就是9000VAH,网上的电动车锂电池,标的13.5kWh,跟这个差别大吗?能用初中公式1V1A就是1W?

网友A:
一般好象没有用VAH的,VA是容量单位,比如变压器容量是100KVA,KWH是功率量计量单位,一般容量计量用AH或KWH AH不考虑电压,KWH是考虑电压了

网友:
伏安就是瓦。

P=UI。

当然他们这样标有的是为了洋气,有的是为了规避一些东西。

网友:
KWH是千瓦时,VAH是瓦时,相差1千倍

网友:
为了数字大,更好看

网友:
有的时候还用“度”呢,比如说某某PHEV,配置了13度的大电池

网友:
电压相同的情况才能用ah衡量电池的大小

网友:
一个是伏安时,一个是千瓦时,伏安=瓦

网友:
差别就是KWH=1000WH~一个是9kwh一个是13.5kwh。

网友B:
只知道逆变器的w跟va并不一样,0.55还是0.6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知道逆变器的w跟va并不一样,0.55还是0.6w

嗯,我随手写了没注意k,很多朋友都在这儿纠结,其实我看不少地方就是这个VA跟W好像不一样

比如60V150AH的电池,直接算好像只有9kw,感觉上比标的10kw的还要耐用些。

楼主:
上楼没拿住又把一个字母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我随手写了没注意k,很多朋友都在这儿纠结,其实我看不少地方就是这个VA跟W好像不一样

比如60V150AH ...

只能说你这直接的算法不对,电池并不是一个恒压源,60v的铅酸电池,充满电的时候,电压是66v,放电终止的电压是50.25v,请问,你这9kw是怎么直接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你这直接的算法不对,电池并不是一个恒压源,60v的铅酸电池,充满电的时候,电压是66v,放电终止的 ...

我没觉得对。所以才问。那样标注60V150AH的到底是多少kw?

楼主:
想关注的,其实就是某款电动汽车标注28kw的锂电的,昨天跟别人了解了一下,可能电池是60V 240AH的

网友:
标注电池容量的基本单位常用的是ah和wh,两者是不同的测量方法表征的不同的物理量,没有换算关系。
AH,就是以恒定的电流放电所用的时间,是电流和时间的积。这里不考察电压。
wh,是vah,这里就比Ah多引入了一个量v。所以,这两个单位,没有直接换算,计算,变换的对等关系。

和家里的电表一样,我们交的电费,就wh,这是电量单位,必须和电压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好象没有用VAH的,VA是容量单位,比如变压器容量是100KVA,KWH是功率量计量单位,一般容量计量用AH或KW ...

你恰好说反了,VA是瓦的定义,是功率。KWH是千瓦时的概念,就是1千瓦可以工作一小时,是容量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