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源在维修中的安全作用(Parwa APS6001)

楼主(2022-05-18):
以前修强电时老是但心被 电击,遇上大电流时保险经常烧断,业余情况下没有备那么多保险,同时想观测电压电流也不方便,自从有了 变频电源后这些问题通能解决,遇到短路的直接按复位又恢复,本身又是隔离的,不怕仪器损坏,用示波器又安全。同时电压频率可调节可以试验不同的参数对电器的实验。真是爱死了,如果能有三相的就更好了,可以修380V的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等。

网友:
这个摸了以后有感觉吗?

网友:
变频电源是什么?

网友:
就直接用隔离变压器做一个电源不好吗?

网友:
有外壳的隔离电源

网友A:
频率是零的话是不是就是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是零的话是不是就是直流?

频率为0电压为0,没有直流功能,后级变压器藕合输出

网友B:
没有看到频率显示档啊…Hz在0-60之间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到频率显示档啊…Hz在0-60之间可调?

F SET就是频率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