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凯隆KK-C190收音机调频故障维修案例分享

楼主(2022-05-18):
前不久淘了一台凯隆C190收音机。机器采用TA7358+TA2057+TA7368方案,收音部分和德劲1103,德生PL600一个样子。故障现象是调频难收台,即使收到台也不稳,中波短波都正常。主控为CD9318CN,分析是CPU  FMIN有问题,信号是从TA7358的8脚FM OSC信号过来的,一路检查换电容无效,加装省略的信号反馈放大电路,故障依旧。最后判断CPU内部 FMIN处理电路失效,没有备件可换,维修失败。

网友:
我前段时间翻出来了以前买的KK-1012,电池都返碱了收音机都没坏,那电池起码在里面呆了6年了。。。

网友A:
前几天咸鱼上淘了台飞利浦,成色非常新,就是一个台都收不到,可惜不会修

网友:
这个收音机有年头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咸鱼上淘了台飞利浦,成色非常新,就是一个台都收不到,可惜不会修
...

D1875电路图满大街都是,维修方法百度也有很多,楼主按照先直流后交流,先低频后中频再高频的方式,不难修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1875电路图满大街都是,维修方法百度也有很多,楼主按照先直流后交流,先低频后中频再高频的方式,不难 ...

据说大多都是中周里的电容氧化发黑所致,要换电容,换完还要用扫频仪重新调,我也没那仪器。。。

网友C:
调频段出毛病确实不好修,我有一台雷登pr218调频出故障没修好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频段出毛病确实不好修,我有一台雷登pr218调频出故障没修好吃灰了

我也有一台,频率显示正常,就是不收台。

网友:
也喜欢听收音机,用个车机+喇叭来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大多都是中周里的电容氧化发黑所致,要换电容,换完还要用扫频仪重新调,我也没那仪器。。。 ...

不用扫频仪也可以,通常都是找个收音机把中频信号引出来靠近被调机的磁棒,然后波段到中波,调谐
到最低就可以听到声音,再微调磁芯就可以了。

网友:
收音机,儿时梦想。

网友:
上学时曾经自己组装过一台调频收音机。

网友D:
现在喜欢这个的人少了,前几天淘了个德劲的小机器,外观很新就是内部断路了,修好了发现非常灵敏非常省电。

网友:
曾经自己组装过一台调频收音机。

网友(2023-10-03):
小黄鱼太久没淘货了,因为价格太高了,质量也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喜欢这个的人少了,前几天淘了个德劲的小机器,外观很新就是内部断路了,修好了发现非常灵敏非常省电。 ...

德劲德声的亲弟弟,话说国庆闲着没事就把一台老德声大卸八块,结果装不回去了,少了好几个螺丝。直接加公司的微信,居然还有值班人员,让我8日后快递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咸鱼上淘了台飞利浦,成色非常新,就是一个台都收不到,可惜不会修
...

多少钱收的?老师

网友:
70包邮,不过这批机器让人包圆了,被一个会修的家伙全收走了,修好后高价卖

楼主(2024-01-17):
这个收音机目前还没有搞定,先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