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这种便携式的热风枪好用的吗?YAOGONG 8858

楼主(2022-05-18):
最近想入手款便宜的风枪不知道买哪种,858D 130左右 便宜又怕不好用,快克那种又贵,刚看到这种便携式的,有没有人用过 好不好用啊,价钱也是跟858D差不多的,

网友:
还可以,和那种850台式的一样的

网友:
858d  我PDD 80一个买的  买过2个了 还可以

网友:
一直想买个热风枪拆芯片玩,一直没狠下心出手

网友:
感觉和以前的那种白菜白光一个路子

网友:
你的买牌子货哦,所谓专业

网友:
我的就是这样的,好用。

网友:
反正我的芯片炸了,换了用段时间又炸了,彻底炸了,打算自己做一个

网友:
标题说便携还以为是锂电的

网友:
125买了一套台式的,带风枪支架操作台,不会把桌子烫坏,自己DIY了磁吸夹具,不用手拿风枪和电路板,双手可以拿镊子刮刀,拆焊很方便

网友:
我觉得跟200的一样

网友:
不是说有内泵和外泵的区别吗?

网友:
这东西一般没啥问题,主要注意下头子是不是旋转风就行了

网友:
快克2008热风枪单手柄的售价都比这个贵了,一分钱一分货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
如果没有质量方面的差评,就可以用

网友:
理论上都是 控温 就是精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