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大家帮我看看做了个LED亮和灭循环自动翻页的程序,需要修改

楼主(2022-05-18):
做的是一个LED亮和灭循环的程序,如何让程序自动随机延时5-30秒亮点LED灯呢?比如LED亮延时2秒关闭,在随机延时7秒开启LED后2秒关闭,在随机延时12秒在开启LED呢、请问如何修改呢?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 = P1 ^ 7; //定义闪烁LED

/*********************************************************************************************
函数名:毫秒级CPU延时函数
调  用:DELAY_MS (?);
参  数:1~65535(参数不可为0)
返回值:无
结  果:占用CPU方式延时与参数数值相同的毫秒时间
备  注:应用于1T单片机时i<600,应用于12T单片机时i<125
/*********************************************************************************************/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
/*********************************************************************************************/
void main (void){ //主程序
    while(1){
    unsigned char a;

    LED=0;
    DELAY_MS(300);
    LED=1;

         DELAY_MS(3000);
    LED=0;
    DELAY_MS(300);
    LED=1;

for(a=1;a<25;a++)
{
}
}
}

网友A:
就是帮你加个随机函数的问题。你试试这个。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 = P1 ^ 7; //定义闪烁LED

/*********************************************************************************************
函数名:毫秒级CPU延时函数
调  用:DELAY_MS (?);
参  数:1~65535(参数不可为0)
返回值:无
结  果:占用CPU方式延时与参数数值相同的毫秒时间
备  注:应用于1T单片机时i<600,应用于12T单片机时i<125
/*********************************************************************************************/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
/*********************************************************************************************/
void main (void){ //主程序
    while(1){
    unsigned char a;

    LED=0;
    DELAY_MS(2000);
    LED=1;

         DELAY_MS( (rand()%25+5)*1000); //获得5~30秒之间的随机数,函数rand()在stdlib.h

}
}

网友B:
可以用一个定时器开一个ms定时,然后用伪随机程序生成一个随机数放在delay(x)里面

网友:
好像有随机数生成函数,设置生成范围就好了

网友:
自己的想法要自己实现才有成就感,才能学到东西

网友:
随机数PLC的话可以取时钟尾数,单片机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一个定时器开一个ms定时,然后用伪随机程序生成一个随机数放在delay(x)里面 ...

具体代码怎么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帮你加个随机函数的问题。你试试这个。

DELAY_MS( (rand()%25+5)*1000); 用是可以用 可是计时已经超出30秒了,有的已经到40多秒才关闭,我用的是12C2052AD,能不能告诉我 %25的含义是什么?+5又是什么意思 )   *1000)还有这个 我好方便调合适的参数,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AY_MS( (rand()%25+5)*1000); 用是可以用 可是计时已经超出30秒了,有的已经到40多秒才关闭,我用的是 ...

生成随机数值为5~29之间。rand()%25生成0~24之间随机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LAY_MS( (rand()%25+5)*1000); 用是可以用 可是计时已经超出30秒了,有的已经到40多秒才关闭,我用的是 ...

那要看你选的多少M的晶振,和你的主频是多少,这会影响你的DELAY_MS的时间。DELAY_MS是表示延时1毫秒。2秒是DELAY_MS(2000)。如果是12M的晶振, for(i = 0; i < 600; i++);这个600就要改成4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选的多少M的晶振,和你的主频是多少,这会影响你的DELAY_MS的时间。DELAY_MS是表示延时1毫秒。2秒 ...

程序有点小问题,每次重新上电计时器都是重新从6秒左右点亮LED,比如上电,6秒开启3秒关闭LED,,断电在上电,还是是6秒开启,8秒开启3秒关闭LED,反正每次上电计时都是重复的

网友C:
LED=0;//点亮LED?
    DELAY_MS(2000);
    LED=1;//点亮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0;//点亮LED?
    DELAY_MS(2000);
    LED=1;//点亮LED??

1是关闭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AY_MS( (rand()%25+5)*1000); 用是可以用 可是计时已经超出30秒了,有的已经到40多秒才关闭,我用的是 ...

12c单片机周期与c52的不一样吧。具体还要重新计算下。

网友D:
用定时器得到随机数,可以用,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定时器得到随机数,可以用,我就是这么干的。

上面发的程序有问题 每次断电在用电都会重复上一次的计时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