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充电电池存放了数年,用怎样的充电方法能恢复使用,谢谢。

楼主(2022-05-18):
镍氢充电电池存放了数年,用怎样的充电方法能恢复使用,谢谢。

网友:
应该充不了了

网友A:
用快充充电器试试

网友B:
6v左右,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点触几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快充充电器试试

快充拒充了。

网友:
长时间不充电内阻变大了,很难恢复,小电流放电还能用用

网友C:
15伏电压,大电流碰几下激活后充电就行了

网友:
楼上让你加压充的都是胡说,什么牌子的电池?直接上cs2a充即可,如果拒充,丢掉吧

网友D:
看看电压到0没?
然后小电流限流充,看电压上去不?
如果电压上去就慢慢充.

如果电压不上去,这电池可能枝晶短路了,
可以大电流冲几下,
如果有电压了,小电流充,
如果还是0,垃圾筐伺候

网友:
我直接拿满电锂电池烧晶枝,效果不行,一段时候后又不行了。还是重新买电池吧,又不贵。

网友E:
鸡肋鸡肋,换锂电它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电压到0没?
然后小电流限流充,看电压上去不?
如果电压上去就慢慢充.

谢谢,小电流充用多大电流?
大电流冲击用多大电压电流。

网友F:
一般很难恢复了,需要加水才能恢复容量。
镍氢长久不用会钝化,正确唤醒模式应该是先0.1C小电流恒流充电15小时左右
然后放完,再如此充电循环2-3次,就唤醒了。
一般来说,第一次充放电容量最小,第二次充放后容量就会有极大提高,如果恢复到标称容量左右,那说明电池没问题
如果循环3次容量还没有显著提升,要么加水试试,要么直接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v左右,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点触几次试试

是一块对讲机镍氢电池块,标称电压7.5V.   摩托罗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伏电压,大电流碰几下激活后充电就行了

是一块摩托罗拉对讲机的电池,标称电压7.5伏。 现在端电压是0,用50或者100ma的电流恒流充电,端电压只有0.5伏,这是为什么。。。因为是原厂的全新电池所以想修下玩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电压到0没?
然后小电流限流充,看电压上去不?
如果电压上去就慢慢充.

是一块摩托罗拉对讲机的电池,标称电压7.5伏。 现在端电压是0,用50或者100ma的电流恒流充电,端电压只有0.5伏,这是为什么。。。因为是原厂的全新电池所以想修下玩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电压到0没?
然后小电流限流充,看电压上去不?
如果电压上去就慢慢充.

这个7.5伏电池组,要是用大电流冲击的话用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鸡肋鸡肋,换锂电它不香吗?

锂电香,带花钱买还得换充电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很难恢复了,需要加水才能恢复容量。
镍氢长久不用会钝化,正确唤醒模式应该是先0.1C小电流恒流充电15 ...

我这个对讲机电池块很难拆开,拆开必破损。好像说是超声波焊接的。

网友:
对讲机里边还有电路板,可能电芯电压低板子保护,拒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