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是什么主控EM1158-X,求开卡软件先谢谢了

楼主(2022-05-18):
求开卡软件

网友A:
盖标假主控,刮开就知道了,感觉是螃蟹主控,QFN封装主控不多

网友B:
怎么感觉像是螃蟹的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像是螃蟹的主控

我是第一次看到,百度无果,特此求助大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标假主控,刮开就知道了,感觉是螃蟹主控,QFN封装主控不多

能读到信息,下一步怎么设置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像是螃蟹的主控

能读到信息,下一步怎么设置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