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饮水机凉水口出热水

楼主(2022-05-18):
整体外观比较便宜的产品
现在凉水口的水都是热的,这怎么能忍拆开盘它。
内部结构,保温棉把加热罐整体包裹起来,提高保温效果,并且防止加热罐烤到冷水管。
红圈处热水止回阀,也拆开看一下,但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

温控开关,和防干烧开关。
最后看一下我的杰作,问题有没有解决过几天在看效果了。不过目前是正常了。

网友A:
开水口能不能出凉水?

网友B:
冷水口不是直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水口能不能出凉水?

开水口还是开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水口不是直通的吗?

是直通的,但储水斗中的水都被加热到50,60度了

网友:
互通有无了!

网友:
喝冷水前记得把电源插头给拔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看了无解了,试试单向阀

网友:
给储水仓先加个制冷模块

网友:
楼主这个情况或者是加热的那个温度开关坏掉了(比如粘连了处于一直加热的状态)或者就是像家里面水管一样,怎么从自来水管里面出来了蓝色的马桶水箱里面的水一样(比如那个单向阀坏掉了)

网友C:
我也有台这样的,原来是好的,后来坏了,换了制热片只能制热,不能制冷,两个口都是出热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台这样的,原来是好的,后来坏了,换了制热片只能制热,不能制冷,两个口都是出热水。 ...

估计还是那个单向阀的问题,造成的热水回流,现在暂时解决了,以后再出问题只有换单向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水口能不能出凉水?

把加热开关关掉不就可以出凉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