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拆修固纬数字示波器GDS-2062存在偏置/CAL信号等故障

楼主(2022-05-18):
前年在收了一个GWinstek GDS-2062的数字示波器,是学校批量退役的,到手之后一直有3个问题,最近清理东西准备先修好它康康。

第一个问题最近发帖,但总得说来还是没理清头绪,现象是各个幅度档位都有一个负的偏置,比如下图,蓝色箭头应该出现在波形的Vmin处,这里差了有6v左右。
这是主要问题,虽说可以用,但是每次找信号都要调节垂直方向,而且调节触发电平也很不方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2888

想通过自校准,但是接好尾部的CAL信号,发现了第二个问题是没有检测到CAL信号/No CAL Signal。

还有就是2个CH的垂直档位都不是很灵了,有时乱跳体验很差,看是不是得换个编码器。

之前对示波器只是用,并没有过多了解原理性的东西,这次也是个机会好好学习一下。
先把老外写的这个东西好好学习了下,恶补了原理和一些具体实现,他用的也是AD9288-100作为采样。

强烈推荐,加州理工的大牛:https://github.com/agural/FPGA-Oscilloscope

没有图纸,很是头疼,固纬的都没有图纸。这时候才发现还是应该淘TEK,还是能找到一些图纸的。

首先就查采样芯片,4颗AD9288-100,看着还蛮性感的。两个CH都有这个偏置的问题,觉得问题应该出在公共部分。

打开通道的屏蔽罩,是双层板,下面还有芯片,看本来CH3(本机没有)的位置,都是空的芯片位置。

各个通道经过一堆复杂的buffer和信号放大这些个骚操作,来到下图这个几个焊盘处。它们经过选通信号,输入到AD9288里面进行AD转换。

随着炫动垂直旋钮,测量发现电压在1.8v到1.1v之间,感觉不大对,范围应该是0V到Vref,Vref正常是1.25v。这个就有点尴尬了,CH1、2公共部分就这么点就进入AD9288了,但是没啥异常。

想拆开CH2上层的小板子康康,但是很没法,几大坨焊锡不好拆的样子。

百思不得其解,那么还是得换个思路。
自校准信号失效,别的示波器看的确是没有波形。这个也许会给我一点线索。或者能修好这部分,也许自校准下就好了。

左边这个BNC口就是CAL信号。

下图绿色小板上面有个TC4W53双路MUX,CAL信号来自它的输出。

追查它的驱动,来自主板上的U1002,也是一个8选1的MUX、MC14051的一个输出,它输出给运放TL074进行信号放大,然后输出给上图的绿色小板。用其他示波器抓U1002,无输出。

继续往上查,上级是由AD1851(U1001)的输出Vout驱动。AD1851是一颗多用于audio生成的DA芯片,在这里似乎用于产生各种波形作为信号发生器。CAL信号产生自这里也非常合理。

AD1851的输出有波形,那么问题就应该在U1002这个MUX上。

观察U1002,感觉外观很正常,测试各个引脚,INHIBIT和A、B、C的波形如下,似乎也很正常,这4个信号就是用来选通的。懒得用多通道测试相位差了,相位应该不是我画的这样,而是可以交替选出8个通道的。

真值表如图。

然而并没有什么乱用,输出就是没有。
再看看,结果发现Vee这个负压是8.3v左右,真的是这个值吗?
我对示波器的结构和电源并不了解,但是翻开反面电源板,原来主板供电是+/-15v和+/- 5v一共4个电压。那么原来是 +/-15v变成了+/-25v,-5v变成了-8.3v,只有5v是正常的。。

好吧,查看电源板,那么就简单了,盲猜是发财电容滤波的问题,Bingo!!
就是它!

发财发财!

这下电压正常了!

这个时候通道就正常了,没有偏置了,图按照惯例放在压轴。

开始自校验,不再抱怨找不到CAL信号了

来自BF531这颗DSP,优美的自校验波形,是一系列不同的幅度和频率的波形,应该是用来校验各个垂直档位。

顺便动个小手术

记下编码器参数,以便日后以旧换新。

垃圾佬嘛,还是别以旧换新了,稍微处理下,感觉和新的没差别了。

来都来了,各个部件看一看,了解下示波器这个玩意的构造:

电源板,真的不咋地,有几个元件生锈了都,测试没啥问题就先这样吧,也没找到配件。

AD8184,用来做高速的信号选择

主控是XILINX的FPGA,看着这个电池,只有2.68v了,说实话怕他漏液,等解封了换一个。
另外,

DSP BF531,和旁边的SDRAM。

这块ISP13628是处理USB相关的芯片,这个插头是可以扩展USB的意思?

这几个黑哥们是处理LCD的信号的。

BF531旁边的接口,和上面的25L04是通的,应该可以通过它把设置备份出来,先不搞了。
下面两个atmel懒得查了,盲猜是程序,应该也能备份出来。

真的结束了吗?
然而并没有,装好发现有个诡异的现象,每次一摸外壳,居然就掉电了,回到等待触发的状态。难道是我高超的安装手艺潮了?

拔掉电源板上各个信号,只保留面板的按钮开关和AC in,涛声依旧,不是负载的问题,经过反复测试,拆装,发现是接地的问题,低压和高压用变压器和光耦隔离了,高压部分,通过螺丝接外壳来接地,那个螺丝没拧紧,接地不可靠,一拍外壳,猜测导致TL3842的反馈脚的电位和内部的基准电压相比发生了位移,导致它发生保护翻转。

实测不接外壳的时候测得电源板高压的地线比外壳相差20v。

这个彩蛋的维修花了我一半的时间。。

最后来个全剧终的靓照!

楼主:
补充一个关于AD9288,输入范围应该是0 到 (Vref / 1.25):

The reference section of the datasheet refers to REFout, not REFin as you had
guessed.
The input range adjustment tracks variations on REFin linearly (±5% of 1.25V).
Don’t exceed REFin by 1.25±5%.
REFin  | Input Range
1.19V  | 0.97V
1.25V  | 1.0V
1.31V  | 1.08V

楼主:
发现有一篇@杨雪飞 同学的文章和我第一个问题类似,最后都是电源的问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64-1-1.html

网友A:
恭喜楼主!
不过一般老仪器不应该先查电解电容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
不过一般老仪器不应该先查电解电容吗?哈哈

没敢先看,万一秒杀了那不就没法躲搞些M币了吗

哈哈,其实是因为这不是不开机之类的问题,除了有偏移使用起来蛮正常的,所以没往这方面想,
而且那个电源板的电容挤在一起,还涂了胶,不仔细看还不容易发现
也好,把示波器的原理大致看了一下

网友:
就服这种高级的东西也能修的人。

网友B:
便携示波器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携示波器精度如何?

一般般,业余够用了,50ms以上时,采样刷新有点慢

网友:
服这种高级的东西也能修的人

网友:
好帖好贴!交待得很详细,还有好多资料。加精名副其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敢先看,万一秒杀了那不就没法躲搞些M币了吗

哈哈,其实是因为这不是不开机之类的问题,除了有 ...

还是你厉害,我手头还有两台固纬的垃圾货,都是主板问题,没得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你厉害,我手头还有两台固纬的垃圾货,都是主板问题,没得搞。

谦虚了,就是看了你的帖子才想起把这个搞一搞
坐等你修复它们了

网友:
固纬还是不错的

网友:
和泰克比较下,做工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D:
谢谢楼主。打开加大的网站,除了看到代码资料,原理部分找不到。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E:
你说的那个ISP的是电脑连接用USB控制的接口芯片,普源1052e示波器也是这,包括主控也是bf531,另外你说的那个小的8脚24x芯片是储存示波器型号和开机次数等信息,固件数据在stop48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打开加大的网站,除了看到代码资料,原理部分找不到。能否指点一下? ...

有的,有一个很强大的pdf文件在documentation文件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那个ISP的是电脑连接用USB控制的接口芯片,普源1052e示波器也是这,包括主控也是bf531,另外你说的那 ...

嗯,这几家的方案估计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有一个很强大的pdf文件在documentation文件夹下

谢谢。我再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