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ADATA SP900 64G开卡求助

楼主(2022-05-18):
如题,主控是sf2241vb2-spc

开了多次都失败

[root@localhost SF_Genesis-v1.7]# ./SF_Genesis -PROCESS_SSD 13:0:0:0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155.12345.tst.edriveconfig' 12345 www_123 log=/log/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Wed 05/18/2022 18:23:20]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13: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155.12345.tst.e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log/
                     ~~~~~~~~~~~~~~~~~~~~~~~~~~~~~~~~~~~~~~~~~~~~~~~~~~~~~~~~~~~~~

[Wed 05/18/2022 18:23:20]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13:0:0:0'
[Wed 05/18/2022 18:23:25]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13:0:0:0'
[Wed 05/18/2022 18:23:30]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Wed 05/18/2022 18:23:30]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Wed 05/18/2022 18:23:35]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13: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Wed 05/18/2022 18:23:35]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155.12345.tst.e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
         World Wide Name = www_123
  ~~~~~~~~~~~~~~~~~~~~~~~~~~~~~~~~~~~~~~~~~~~~~~~~~~~~~~~~~~~~~~~~~~~~~~~~~~~~~~~~~~~~~~~~~~~~~~~~~~~~~~~~~~~~~~~~~~

[Wed 05/18/2022 18:23:36]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Wed 05/18/2022 18:23:36]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Wed 05/18/2022 18:23:36]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Wed 05/18/2022 18:23:36] -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155.12345.tst.edriveconfig in processing ...
[Wed 05/18/2022 18:23:36] -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155.12345.tst.e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Wed 05/18/2022 18:23:36]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Wed 05/18/2022 18:23:36]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Wed 05/18/2022 18:23:36]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155.12345.tst.edriveconfig
[Wed 05/18/2022 18:23:36]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8155)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155.12345.tst.edriveconfig
[Wed 05/18/2022 18:23:36]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Wed 05/18/2022 18:23:36]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8155
[Wed 05/18/2022 18:23:36]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8155
[Wed 05/18/2022 18:23:36]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8155_fw_cl_mlc_MIC_64Gb_MT29F64G08CBABBWP_1Q_1C_1D_PP_R01640_s512.vic
[Wed 05/18/2022 18:23:36]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8155
[Wed 05/18/2022 18:23:36]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8155
[Wed 05/18/2022 18:23:36]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8155_mf_mlc_MIC_64Gb_MT29F64G08CBABBWP_1Q_1C_1D_PP_R01640_s512.vic
[Wed 05/18/2022 18:23:36]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Wed 05/18/2022 18:23:36]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Wed 05/18/2022 18:23:36]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Wed 05/18/2022 18:23:42]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Wed 05/18/2022 18:23:42]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60A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 was successful.
[Wed 05/18/2022 18:23:42]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 capabilities...
[Wed 05/18/2022 18:23:44]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 unlock...
[Wed 05/18/2022 18:23:45]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 0 (0x0000)...
[Wed 05/18/2022 18:23:46] - Flash Test Results:
~~~~~~~~~~~~~~~~~~~~~~~~~~~~~~~~~~~~~~~~~~~~~~~~~~~~~~~~~~~~~~~~~~~~~~~~~~~~~~~~~
-----------------------------------------------------------------------------
Flash Test Parameters:
-----------------------------------------------------------------------------
               Block Count: 0
                Page Count: 1
                 Bus Count: 1
        Chip Enabled Count: 1
                 Die Count: 1
                Lane Count: 3
               Plane Count: 2
-----------------------------------------------------------------------------
Results Notes:
-----------------------
   N1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passed with no bit errors.
   N2 - No test data available.  Test may have aborted, or failed during the testing.
   N3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erro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half the range of ECC correction power.
   N4 - At least  one erased page teste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half the correction power.
   N5 - Walking zeros test failed.
   N6 - Walking ones test failed.
   N7 - Block contained factory bad block markings and testing was skipped.
   N8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0.
   N9 - Block in plane 0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N10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1.
  N11 - Block in plane 1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

+------+------+------+------+--------+--------------------------------------------+---------+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 0    | 0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3
            Number of failures: 0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0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3
-----------------------------------------------------------------------------

~~~~~~~~~~~~~~~~~~~~~~~~~~~~~~~~~~~~~~~~~~~~~~~~~~~~~~~~~~~~~~~~~~~~~~~~~~~~~~~~~

[Wed 05/18/2022 18:23:46] - Performing the FORMAT Comman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MemoryWearCycleCapability = 0
              CurrentPE_CycleCount = 0
                     LifeInSeconds = 0
                   LogicalCapacity = 46905264
                        SectorSize = 512
             SectorAlignmentOffset = 0
                  ExpectedMemoryID = 25644 (0x642C)
                   ExpectedNumDies = 0
               SerialOutputControl = 0
                           Time[8] = 0x0000000000000000
            MiscFlag_Erase_R_Block = 0
     MiscFlag_PanicHandlingEnabled = 0
        MiscFlag_PanicOnSATA_Error = 0
  MiscFlag_WriteThrottlingTestMode = 0
      MiscFlag_DisableUserBandECCX = 1
                        L_PageSize = 0
                        E_PageSize = 0
              ErrorCorrectionPower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Low = 0
                  ExtraOptions_0_1 = 0
~~~~~~~~~~~~~~~~~~~~~~~~~~~~~~~~~~~~~~~~~~~~~~~~~~~~~~~~~~~~~~~~~~~~~~~~~~~~~~~~~~~~~~~~~~~~~~~~~~~

[Wed 05/18/2022 18:23:58] - FATAL_ERROR: Could not perform the FORMAT() operation on the drive... (0x0000C048:SF_SCT (C048h): Root Creation Failed (MFB format))
[Wed 05/18/2022 18:23:58]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Wed 05/18/2022 18:23:58] - Exiting...
[Wed 05/18/2022 18:23:58]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root@localhost SF_Genesis-v1.7]#

翻译:[root@localhostSF\U Genesis-v1。7]# ./SF\u Genesis-PROCESS\u SSD 13:0:0:0’/根目录/桌面/sf2281/MFP/FW\u PPRO\u 6\u 0\u A\u版本。1134440.release--12345/FW\U PPRO\U 6\U 0\U A\U release。1134440.释放。mfp“”/根目录/桌面/sf2281/mfp/FW\U PPRO\U 6\U 0\U发布。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u Files/28155.12345。tst。edriveconfig“12345 www\u 123 log=/log/

~~~~~~~~~~~~~~~~~~~~~~~~~~~~~~~~~~~~~~~~~~~~~~~~~~~~~~~~~~~~~~~~~~~~~~~~~~~~~~~~~~

SandForce Genesis实用程序v1。7.0.01020130612-fc14-32位

SF\U核心库:v1。7.1.20130612-fc14-32位

版权2010-2012,LSI公司,版权所有。

~~~~~~~~~~~~~~~~~~~~~~~~~~~~~~~~~~~~~~~~~~~~~~~~~~~~~~~~~~~~~~~~~~~~~~~~~~~~~~~~~~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20】-SF\U Genesis已使用以下参数调用:

~~~~~~~~~~~~~~~~~~~~~~~~~~~~~~~~~~~~~~~~~~~~~~~~~~~~~~~~~~~~~

argv[1]:-PROCESS\u SSD

argv[2]:13:0:0:0

argv[3]:/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发布。1134440.release--12345/FW\U PPRO\U 6\U 0\U A\U release。1134440.释放。12345.mfp

argv[4]:/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发布。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u Files/28155.12345。tst。edriveconfig

argv[5]:12345

argv[6]:www_123

argv[7]:log=/log/

~~~~~~~~~~~~~~~~~~~~~~~~~~~~~~~~~~~~~~~~~~~~~~~~~~~~~~~~~~~~~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20]-指示操作系统清除设备的所有现有缓存数据:“13:0:0:0”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25]-为设备发出发现命令:“13:0:0:0”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30]-发现命令已完成。。。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30]-等待5秒,等待系统稳定。。。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35]-设备指定字符串“13:0:0:0”映射到节点“/dev/sg2”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35]-继续使用以下参数处理SSD设备:

~~~~~~~~~~~~~~~~~~~~~~~~~~~~~~~~~~~~~~~~~~~~~~~~~~~~~~~~~~~~~~~~~~~~~~~~~~~~~~~~~~~~~~~~~~~~~~~~~~~~~~~~~~~~~~~~~~

DeviceName=/dev/sg2

MFP包文件名=/根/桌面/sf2281/MFP/FW\U PPRO\U 6\U 0\U A\U版本。1134440.release--12345/FW\U PPRO\U 6\U 0\U A\U release。1134440.释放。12345.mfp

配置文件=/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发布。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u Files/28155.12345。tst。edriveconfig

序列号=12345

全球通用名称=www\u 123

~~~~~~~~~~~~~~~~~~~~~~~~~~~~~~~~~~~~~~~~~~~~~~~~~~~~~~~~~~~~~~~~~~~~~~~~~~~~~~~~~~~~~~~~~~~~~~~~~~~~~~~~~~~~~~~~~~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36]-成功接收到来自驱动器的标识数据。。。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36]-验证制造固件包:/root/桌面/sf2281/MFP/FW\U PPRO\U 6\U 0\U A\U版本。1134440.release--12345/FW\U PPRO\U 6\U 0\U A\U release。1134440.释放。12345.mfp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36]-成功打开包:/root/桌面/sf2281/MFP/FW\U PPRO\U 6\U 0\U A\U 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U PPRO\U 6\U 0\U A\U release。1134440.释放。12345.mfp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36]-文件:/root/Desktop/sf2281/MFP/FW\u PPRO\u 6\u 0\u A\u 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u Files/28155.12345。tst。正在处理edriveconfig。。。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36]-文件/根目录/桌面/sf2281/MFP/FW\U PPRO\U 6\U 0\U A\U版本。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u Files/28155.12345。tst。已成功加载edriveconfig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36]-警告:无法查询诊断信息以执行电源管理设置检查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36]-检测到B01电源管理配置请求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36】-成功提取*。DriveConfig文件:/root/Desktop/sf2281/MFP/FW\u PPRO\u 6\u 0\u A\u 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u Files/28155.12345。tst。edriveconfig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36]-在DriveConfig文件:/root/Desktop/sf2281/MFP/FW\U PPRO\U 6\U 0\U A\U Release中提取配置ID:1(28155)。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u Files/28155.12345。tst。edriveconfig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36]-提取的串行输出控制:0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36]-搜索配置28155的flashware映像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36]-找到配置28155的清单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36]-提取的Flashware图像:28155\u fw\u cl\u mlc\u MIC\u 64Gb\u MT29F64G08CBABBWP\u 1Q\u 1C\u 1D\u PP\u R01640\u s512。维多利亚州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36]-搜索配置28155的制造映像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36]-找到配置28155的清单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36】-提取的生产图像:28155\U mf\U mlc\U MIC\U 64Gb\U MT29F64G08CBABBWP\U 1Q\U 1C\U 1D\U PP\U R01640\U s512。维多利亚州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36]-在ROM模式下继续,下载功能3。。。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36]-已成功将MFB下载到驱动器。。。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36]-等待驱动器结算(5秒)。。。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42]-成功接收到来自驱动器的标识数据。。。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42]-固件版本报告为:“60AABBM0”。这表明MFB下载成功

闪光试验参数:

-----------------------------------------------------------------------------

块计数:0

页数:1

总线计数:1

芯片启用计数:1

模具数量:1

车道数:3

平面计数:2

-----------------------------------------------------------------------------

结果注释:

-----------------------

N1-至少测试并通过了一个页面,没有任何位错误。

N2-无可用测试数据。测试可能已中止,或在测试过程中失败。

N3-至少有一页已测试,错误小于或等于ECC校正功率范围的一半。

N4-至少有一个被测试的已擦除页面的误码率大于校正功率的一半。

N5-行走零测试失败。

N6-步行者测试失败。

N7-块包含工厂错误的块标记,跳过了测试。

N8-至少测试了一个页面,并且其误码率大于平面0上的校正功率。

N9-平面0中的块被标记为工厂坏块。

N10-至少测试了一个页面,并且误码率大于平面1上的校正功率。

N11-平面1中的块被标记为工厂坏块。

-----------------------------------------------------------------------------

+------+------+------+------+--------+--------------------------------------------+---------+

|公共汽车| CE |模具|车道|价值|结果说明|总体|

+------+------+------+------+--------+--------------------------------------------+---------+

|0 | 0 | 0 | 0 | 0x0001 | N1 |通过|

+------+------+------+------+--------+--------------------------------------------+---------+

|0 | 0 | 0 | 1 | 0x0001 | N1 |通过|

+------+------+------+------+--------+--------------------------------------------+---------+

|0 | 0 | 0 | 2 | 0x0001 | N1 |通过|

+------+------+------+------+--------+--------------------------------------------+---------+

-----------------------------------------------------------------------------

测试结果总数:3

失败次数:0

已传递警告数:0

无警告通过的数量:3

-----------------------------------------------------------------------------

~~~~~~~~~~~~~~~~~~~~~~~~~~~~~~~~~~~~~~~~~~~~~~~~~~~~~~~~~~~~~~~~~~~~~~~~~~~~~~~~~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46]-使用以下参数执行格式化命令:

~~~~~~~~~~~~~~~~~~~~~~~~~~~~~~~~~~~~~~~~~~~~~~~~~~~~~~~~~~~~~~~~~~~~~~~~~~~~~~~~~~~~~~~~~~~~~~~~~~~

MemoryWearCycleCapability=0

CurrentPE\u CycleCount=0

LifeInSeconds=0

逻辑容量=46905264

扇区大小=512

SectorAlignmentOffset=0

ExpectedMemoryID=25644(0x642C)

ExpectedNumDies=0

SerialOutputControl=0

时间[8]=0x0000000000000000

MiscFlag\u Erase\u R\u块=0

MiscFlag\u PanicHandlingEnabled=0

MiscFlag\u PanicOnSATA\u错误=0

MiscFlag\u WriteThrottlingTestMode=0

MiscFlag\u DisableUserBandECCX=1

L\u PageSize=0

E\u PageSize=0

ErrorCorrectionPower=0

ConfigDeviceAddisturbcount=0

ConfigDeviceAddisturbCountLow=0

ExtraOptions\u 0\u 1=0

~~~~~~~~~~~~~~~~~~~~~~~~~~~~~~~~~~~~~~~~~~~~~~~~~~~~~~~~~~~~~~~~~~~~~~~~~~~~~~~~~~~~~~~~~~~~~~~~~~~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58]-致命错误:无法在驱动器上执行FORMAT()操作。。。(0x0000C048:SF_SCT(C048h):根创建失败(MFB格式))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58】-Genesis制造日志结束。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58]-退出。。。

【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18:23:58】-设备总体结果:/dev/sg2*******失败******

楼主:
大神过来看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配置更改写保护选项

网友B:
用这个打开28155,然后改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打开28155,然后改成这样:

非常感谢,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更改写保护选项

非常感谢,回头试试

网友:
开卡id都错了,试试28041和28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