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电钻换向开关如何工作的,我拆了装不回去了

楼主(2022-05-18):
电钻换向开关如何工作的,我拆了装不回去了,看零件都好没问题

网友:
只是4线开关而已,,,正方向的正极接电机红端一根,负极接电机黑端一根,,,,,逆向正极接电机黑端一根,负极接电机红端一根。

网友:
六线的双联开关吧,看你那是直流还是交流,如果是交流就看是三相还是单向。直流的直接是双联开关控制正负极转换,交流三相电就随便控制其中两根线转换,交流单相就交换电容与启动绕组的连接
如果楼主上了照片就更直观了

网友:
把几条同向线互相调一下试试。

网友:
图都不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