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三无的 21V-98V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2-05-18):
外观

正、负、检测,

指示灯

标识。

只有正负有接线。

正反2面。

LM358

6脚,不知是什么?

N5N60

431

谢谢欣赏。

网友:
看这个结构插上电的时候肯定啪一下火花一闪,连ntc都省了容易炸整流管

网友:
什么用的?

楼主:
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
有研究出电压21v-98v的电路原理吗?

网友:
电源芯片是OB2263MP

网友:
是充型号为21V-98V的电池的。。。。

网友A:
还行,至少正负极分红黑色

网友B:
图片很清楚,什么相机

网友C:
发帖就要这样,清楚,不然看都不想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帖就要这样,清楚,不然看都不想看,

是的,你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很清楚,什么相机

手机,OPPO A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至少正负极分红黑色

是的,方便色盲人仕。

网友:
这够省的,不敢用啊。

网友D:
三无的做工、用料也还可以,关键是电路里面没有单片机,只是一个运放,是怎么做到自适应各种输出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无的做工、用料也还可以,关键是电路里面没有单片机,只是一个运放,是怎么做到自适应各种输出电压的?
...

那个是标识来的。

网友(2025-03-07):
引用 网友D:
三无的做工、用料也还可以,关键是电路里面没有单片机,只是一个运放,是怎么做到自适应各种输出电压的?
...

98VF是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