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大象充电宝

楼主(2022-05-18):
拆个大象充电宝,以前淘宝试用中的,好多年了,偶尔用下,突然充电电指示灯不亮了,拆开看看。
外观

换个角度,小强似乎喜欢它,被啃了好多口。

脚上有吸盘,可以吸到手机背面当支架。

充电口和输出口

暴力拆开,感觉就是当年的香水换了个马甲

主芯片:IP5303 搭配8205A

下面还有个六角小芯片,不太清楚

电池,应该是LG的

电路板另一面

指示灯,下面那个烧了,已经黑了。

完。

网友:
这容量也太小了。

网友:
那个6脚的小芯片应该是类似DW01的玩意,配合8205实现电池保护的.

网友A:
估计电流不会大。

网友:
在外面就要买这种充电宝,一般不假,

网友:
插上充电线会变得象鼻子很短,象尾巴却很长。

网友:
貌似用的LG电芯。

网友B:
充、放电有点邪恶,插大象菊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放电有点邪恶,插大象菊花!

想像力真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流不会大。

资料上说的是1A充放电。

网友:
容量太小了

网友:
这个比较方便,我买了个方的单节的盒子,,用于无充电的usb灯,音箱的外接电源。。

网友:
电池上“警告”图案有点像岛国“大片”开始时风格

网友:
造型值钱,方案是ip5303加精工保护板芯片组。长时间不用,电池可能过放,尽量换新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女性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