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焊接这种座子

楼主(2022-05-18):
0.3mm的屏幕座子,老王八毛oled屏转接口。
太难焊了,直接锡膏加座子必然连锡废座子。
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成功了一个。
1,板子座子位置涂一丁点锡膏,放加热板上加热
2,拿下来冷却,放大镜下仔细检查上锡情况,因为手工涂的锡膏很不均匀
3,加液体松香,放回加热板,细镊子处理连锡和焊锡少的触点
4,重复2,3步骤,保证每个触点焊锡差不多,4个定位脚焊锡饱满
5,加液体松香,仔细放座子上去对齐,再放加热板上加热,焊锡融化再用镊子轻轻按压
6,冷却后测量每个脚是否焊好且邻脚没连锡
7,如果有没焊紧的脚,放回加热板焊锡融化后,镊子按压座子上下轻轻移动,重复步骤6,如果不行这次焊接就废了

最后就一个ok了,废了两个座子和一个板子

不知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焊接这种座子
附上座子图片

补充内容 (2022-5-27 23:07):
终于找到关键了,关键就是立创原来的焊盘太短,不吃锡,我把封装焊盘加长,再用我之前的方法,一次成功了,有个连锡,也用吸锡带搞定了

楼主:
焊盘加长后,焊接相对容易了。
基本不再需要重复2、3步骤,因为焊盘长了,表面张力大了,上锡相对均匀,多的锡也很容易用镊子赶走。

楼主(2022-06-27):
先上锡再按压的方法有个缺陷,焊接不牢固,如果这个座子安上屏幕再取下屏幕,个别脚容易脱落,这个座子就废了。

昨天找到更靠谱也更容易实施的方法:
0,首先焊盘要长,更吃锡,也便于除锡
1,制作小钢网,避免徒手锡浆不均,导致到处连锡
2,用小钢网涂锡浆,用低温的,这样背面用热风枪吹也容易焊接
3,放好座子,一定要对准,这脚间距太小了
4,放加热台或热风枪背面加热
5,检查连锡情况,用吸锡带除锡
6,测试焊接质量

由于是一次性焊接,焊接较牢固,屏幕安装再取下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相对先上锡的方法,省去了一步,更容易操作了

网友A(2022-05-18):
这一点点屏,搞那么大一块板子
用注射器每个脚点一点锡膏再上加热台,或者电路板先电烙铁上好锡,刷助焊膏,放加热台上加热到焊锡流动,然后座子沾助焊膏直接贴上去就好了

网友:
首先要有工具,其实不难,首先要一个可调的热风筒(大嘴的那种,出热风均匀,可以从85起步那种),贴片的排插要耐高温的,其实就是250摄氏度左右,然后就是把热风筒调到280~300摄氏度,先将板上锡,然后涂助焊膏(是助焊膏,不是松香的),先把板上的锡吹热融化,然后用镊子将插座放上去,然后再对位看到融焊了,就可以停了,有连锡也不怕,用吸锡线(铜编织线)加助焊膏用洛铁加热一拉就好。工厂就是这样维修的

网友B:
显微镜下面用PTC加热片焊。

网友:
先上锡,再一个个脚加热,不能拖焊。

网友C:
这屏干嘛用锡浆?直接烙铁上一遍锡再焊不就好了?手工上锡浆不废才有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点点屏,搞那么大一块板子
用注射器每个脚点一点锡膏再上加热台,或者电路板先电烙铁上好锡,刷助焊膏,放 ...

他这个应该是测试用的板子

网友:
用烙铁加焊锡直接先拖焊一次,然后直接可以焊了,这间距还加锡浆不连锡才怪呢!

网友:
加热台还不是秒秒钟的事

网友:
用牙签挑点一点点锡膏粘焊座上,然后用尖头烙铁就行,基本烙铁尖头一碰就可以了。

网友:
拖焊大法了解下

网友:
连锡了用烙铁拖走不必行了,用低温锡座子废不了的

网友:
密集恐惧 太小了 用放大镜检查连锡

网友:
热风+针筒锡膏,短视频上看到都是这种搭配焊物件

网友:
铁板烧(加热台)会好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微镜下面用PTC加热片焊。

加热时我真拿头戴5倍镜看过一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屏干嘛用锡浆?直接烙铁上一遍锡再焊不就好了?手工上锡浆不废才有鬼了 ...

这焊点又密又短,就怕焊锡不够虚焊

楼主:
这贴片座子的脚在座子底部边缘没漏出来,烙铁没法焊接,热风枪试过,200多度就吹变形了,只能加热台焊接。即使我严格检查了,还是有个脚虚焊,非得补救。
可能我上的锡不均匀,回头再试试烙铁直接镀锡,还不行下次打板就改焊盘,把焊盘加长试试

这个破座子比0.5mm脚的ic难焊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