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220V报警器并请教改音量方法

楼主(2022-05-18):
10多块钱买了个220V的报警器,到手便拆。

接电可以报警和闪灯。

外壳很容易拧下来,里面三条红色led灯条,下面是电路板和压电瓷片。

压电瓷片特写。

电路板全貌,下半部分是阻容降压

上半部分是闪灯和声音输出。

电路板反面,包括阻容降压用的ccb和电解电容,以及声音报警用的一个电感。

看样子这个是主ic,被磨掉了,感觉是控制三的灯条走马灯的,每一路通过个小三极管放大到灯条。
警报部分没看懂,好像是个三极管(Q1)和电感(L1)组成的。

拆完了开始请教问题,有办法改成音量可控的吗,不知道要改哪个地方啊。
之所以想改,一个是嫌声音有点大,另一个是商家页面说不能长时间工作,每次最多3分钟,改小了可能会好一些吧。

谢谢大家啊。
-------- 后记 --------

改好了,谢谢本帖的所有专家啊,真是学到不少东西,凡事有头有尾,在这里收尾。

原理 - 电源部分:
220V经过CBB、桥堆、电解电容,输出恒流电流,
输出电流被3个并联装置使用。
1:经过电阻R3R4到那4个2并2串的稳压管,稳压管上得到大约12V电压,再通过U1三端稳压得到5V输出,为那个磨掉标记的8脚芯片供电。
2:输出没经过稳压,直接接到3个Y1三极管的集电极,为3个灯条供电。
3:输出没经过稳压,直接接到Q1三极管的集电极,为喇叭供电。

原理 - 走马灯和报警部分:
被磨掉标识的八脚芯片,应该是报警器专用芯片,它接受5V供电,出来3个功能的5个引脚:
1:电机马达,使用1个引脚,电路板上有预留,未装。
2:走马灯,使用3个引脚,循环输出电压,经过上面的3个Y1三极管放大,驱动3个灯条。
3:报警器,使用1个引脚,输出报警声,经过R8电阻到三极管放大、和3脚电感变压,驱动瓷片报警。

原理 - 报警音量控制:
通过增减R8的大小,能控制到三极管的电流,从而控制音量。

改造难点:
通过实验实测,发现走马灯和报警器两个电路共用恒流输出,减少报警音量,会增加走马灯电流。
正常工作时LED上大约13V电压,极限情况(断开R8、完全关闭报警)时,走马灯电压上升到17~18V,可能承受不住。

思路1:
减少CBB电容,期望同时降低灯光和报警音量,把CBB从2uF降到0.8uF时,
走马灯亮度明显减少,报警声出现断续,但音量仍然没有明显减少。

思路2:
增加R8电阻值,从1K增加到50K时,报警声已经不刺耳,但正如上文所说,LED上电流增加,
估计无法长时间工作。

思路3:
同时减少CBB容量、增加R8电阻阻值,经过试验获得以下数据:
CBB容量   R8阻值    桥堆输出电压
-----------------------------------
205            1K            12~14V (出厂参数)
205            断            17~18V
-----------------------------------
824            1K             7~ 9V
824            5K             7~ 9V
824           10K             8~ 9V
824            断            12~13V
-----------------------------------
754            1K             7~ 8V
754           10K             8~ 9V
754           20K            10~11V
754           50K            11~12V
754          100K            12~13V
754            断            12~13V
-----------------------------------
报警音量:
R8 < 10K  刺耳
R8 = 50K  能忍受
R8 = 100K 悦耳
-----------------------------------

综上,原先电路上LED电压12~14V,因此选择把CBB换成754,
这时候即使报警全关,LED上电压仍然比出厂值略低,不会烧坏LED,
为下一步换成电位器做准备。

暂时没有合适的电位器,考虑到把报警声音控制在刺耳和能忍受之间,
因此把R8换成20K,报警器输出符合预期。
这时LED上电压约为10~11V,目视亮度没有明显降低,
但从原理上来看,寿命将大大增加。

50K的电位器拍了个包邮的,到时候准备改造一下。
关于电位器也有个纠结:一种方法是直接串联到原先位置,这时候阻值是1K~51K,报警声音可以从最大到悦耳范围调节,
但原理上看,调节不线性。
另一种是电位器左右两脚在IC输出上形成回路,用第三脚去采集合适的报警电压,
这样调节线性,但不知道那个8脚芯片能承受多大的输出电流,因此也不知道应该用多大的电位器。。。

网友:
最简单的,蜂鸣器串电阻

网友:
改R8阻值试试

网友:
R8可以调节音量,另外降压电容最好换成安规电容,整流桥输出的电压测一下,加一个稳压管,就可以了

网友:
同步降低cbb电容容量,不然稳压管估计撑不住

网友:
减小电感也可降低音量。

楼主:
谢谢LS各位,也就是说,把R8改成可调电阻就可以改变功率了。

一开始没想到还有那个阻容降压,输出电流恒定,如果强制降音量的话,
多出的电流是不是要冲到R3和R4上了,这样的话,还要把这两个电阻换成大功率的。

那4个稳压二极管后面的元件仔细看标识好像是05T 111,没有百度到,不知道是不是5V的三端稳压。
如果是的话,那么原理就是,CBB+桥堆恒流出来2路,一路经过电阻、稳压二极管、三端稳压出5V,为8脚IC供电,
一路不经过稳压,直接经过电感到报警器。

本以为简单的换个可调电阻就行,没想到阻容降压把问题搞困难了。。。

或者直接只换个小一些的CBB不知道是否可行,但CBB没有可调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LS各位,也就是说,把R8改成可调电阻就可以改变功率了。

一开始没想到还有那个阻容降压,输出电流恒定 ...

看你这么纠结改这不行改那不行,把报警器翻个头,拿胶布把压电片发声孔稍微盖住一下声音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么纠结改这不行改那不行,把报警器翻个头,拿胶布把压电片发声孔稍微盖住一下声音就小了。 ...

好主意!
暂时准备换CBB试试,感觉这个工作量最小,也不涉及电流冲击了。

顺便问专家一个跟这个无关的弱智问题啊,电路上的那些个电阻,是102还是201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
暂时准备换CBB试试,感觉这个工作量最小,也不涉及电流冲击了。

很明显是102嘛!别整CBB了没啥大的变化。

网友:
试试把蜂鸣器换成小喇叭

网友:
减小CCB,降低音量还能降低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么纠结改这不行改那不行,把报警器翻个头,拿胶布把压电片发声孔稍微盖住一下声音就小了。 ...

这个办法好

网友:
R8换个可调电阻,声音大小自己调节

网友:
串一个喇叭 朝向另一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么纠结改这不行改那不行,把报警器翻个头,拿胶布把压电片发声孔稍微盖住一下声音就小了。 ...

哈哈,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把陶瓷片下面那个出声也搞大一点应该也行

网友:
楼主改好了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
既然嫌声音吵耳,干脆去掉陶瓷片,一了百了,还降低了功耗,一举两得。

网友:
电路尽量别改,以免停振。可以试试给共振管,加些棉花球吸收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