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欧普小台灯

楼主(2022-05-18):
做工还可以,但是貌似无法改为可充电

网友:
只要有充电板,就可以改成充电式的。

网友:
只要有4056,就可以改成充电式的。

网友:
找一块合适的电池,再装个4056充电板。

网友:
螺丝刀看着好像不错的样子。只要想改,没什么不可能,就是外观丑一点。

网友:
可以改,就是空间太小电池无法装大容量的

网友:
咋地改不了可充电,这很好改的啊

网友:
同样的台灯已坏

网友A:
18650的位置都给你留好了,那个鼓出来的地方

网友:
加装电池方便用

网友:
电路板是按照直插式供电设计的,5V输入过开关,经二极管M7降压给电路供电。想改锂电池供电,改动要大一些,将锂电池接在VCC、GND处,切断MicroUSB接口正负极,将其正负极接4056充电板输入端,4056充电板输出端并接在VCC、GND处。

网友:
2W就亮度低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650的位置都给你留好了,那个鼓出来的地方

塞不下18650,应该是14500

网友:
哦噗欧普的做工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我有一个欧普带电池可充电的,外壳磨具跟你这个型号一模一样,我拆开看过,里面有1个18650电池,点焊的,连接在充电板上,那个Micro-USB口就是充电口,续航时间不长,2-3个小时吧,快没电的时候,灯光明显发暗。外壳中间部位有一个类似电池槽的下凹,其实就是放18650的,你量一下,可能可以直接塞个电池进去。或者连2条线出来,搞个电池座,随便换电池。

网友:
很好改啊,把M7拆下,在那位置刚好焊上FM5012D的1、6脚,2脚的地不行就飞根线。这样一个没有指示的500ma充电线路就架好了。想要指示灯就继续飞线呗

网友:
这种是直插吧

网友:
加电池,加触摸,折腾起来嗨

网友:
螺丝刀看着不错

网友:
为了提高性价比,我一般都是没无电池款然后自己安装电池。数码之家的网友手上一般总会有几块拆卸下来的锂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