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知道这个问题的进 冷冻室重新插电源到现在一小时还没有降下来

楼主(2022-05-18):
冷冻室重新插电源到现在一小时还没有降下来。

冷藏室也是这个问题。有没有经验丰富的师傅帮忙看看。

网友:
换新吧自己一定不行的

网友:
起码也得听听压缩机动不动吧,什么条件都没有,怎么判断

网友:
估计有内漏,压缩机如果正常工作的话

网友:
得讲清楚前后什么情况

网友:
什么牌子型号?西门子的话,通电不制冷是主板继电器挂了,换继电器。

网友:
该要加氟了吧

网友:
压缩机有启动运转的声音,外壳上的散热器有发热现象,这样才是冰箱正常工作的的状态

网友:
病人:医生,我生病了不舒服,你帮我看看
医生:哪里不舒服?是哪里疼吗?有多久了?
病人:我就是不舒服,你有经验你帮我看看!
......

网友:
大概率的是压缩机不工作了。

网友:
应该要加氟了

网友:
听听压缩机动不动,如果压缩机不动可能自己还能处理,如果压缩机呼呼转着了估计自己收拾 不来了,

网友:
制冷剂漏光了吧.

网友:
虽然楼主没有表达清除具体情况,但可以推断一下:
1.既然楼主经常混坛子,一定了解冰箱的基本运行状况
2.冷冻室、冷藏室同时不制冷,最大的可能是制冷剂泄露了
3.高级一点的冰箱,可能是控制部分坏掉了

个人推论,纯属臆想

网友:
压缩机如果有工作,看看温控器是不是坏了,温度有降低的话看看到多少度

网友:
制冷设备没有专业仪器不好动手吧

网友:
应该是缺氟

网友:
我说一个简单的,你开关没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