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韩国产COWON A3 40GB硬盘播放器拆解,有些年代了

楼主(2022-05-18):
偶然得到一个COWON坏的播放器,不开机的,后来拆开看是电池坏了,自己换了块电池,用40g硬盘版本,机械的,支持视频,图片,音乐,电视需要外接模块,AV输入,AV输出,还是看图吧,屏线打胶了没拆。

网友:
居然带机械硬盘的。

网友:
移动设备里的硬盘应该不会差

网友:
当年应该价格不菲。

网友:
也算一代神器了!

网友A:
这个不是普通SATA接口的2.5寸的笔记本硬盘,
是1.8寸的CE接口的,和普通笔记本或硬盘盒接口不一致。
更换找配件不方便,拆出来用处也不大。

现在一个SD卡或U盘轻松超过这个40G硬盘容量。便宜,还省电。

你这机子上有USB口,可以自己拆了硬盘内部接个U盘,电池续航应能明显提高。

网友B:
以前买过这种带AV输入的装监控用,现在都是网络的用不到了

网友:
当年高大上的小电器,用的1.8寸迷你硬盘。

网友C:
只要是机械硬盘,肯定是不耐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普通SATA接口的2.5寸的笔记本硬盘,
是1.8寸的CE接口的,和普通笔记本或硬盘盒接口不一致。
更换找 ...

确实我买的国砖爱国者的音质也不如这个,就是这个费电,谢谢指点,系统在硬盘上,拆不了硬盘;硬盘坏了机启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过这种带AV输入的装监控用,现在都是网络的用不到了

确实,这机器的显示效果比车载导航的屏好多了,小巧自带电池,是调试监控的好帮手

楼主:
耳机推力不错,可以播放无损音乐,我就播放的AP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机械硬盘,肯定是不耐摔的!

确实是,系统在硬盘上,摔le就全剧终。

楼主:
当年别人在1g,2g的时候,这个40g确实是大的无法想象

网友:
40G  当年是天价了这类产品  现在没人要

网友:
不错的说,40G确实不小了

网友:
想办法弄出来系统改个固态进去

网友:
要看音质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