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问硅脂+热缩管是不是可以用 怕短路

楼主(2022-05-18):
可以用好的硅脂散热吗还是不可以呢

网友:
我觉得可以。前提是不要破了。

网友A:
直接热缩管就好。硅脂的作用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热缩管就好。硅脂的作用自己百度一下

楼主的意思估计是在加了热缩管的零件外面再加散热吧

网友:
弄个G2板子大概整活一下然后买个成品G2壳就好了,经常携带的话没壳还真不好伺候

网友:
成天折腾闪存,折腾得话都不会说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硅脂必须压有散热片才行,一般裸奔没事,有时用硅胶片心理作用更大些。

网友:
同样条件下,硅脂涂的越多效果越差。

硅脂的作用是“垫平”散热两面之间不平的“沟壑”,适当增加一点接触面,但它本身的导热效果不如金属本身。

假如本散热的面和散热片是镜面的,那么完全可以不用硅脂,效果最佳。

网友:
哪怕是0.5的铜板都比硅脂好,怕短路上云母绝缘垫铜板就不导电了。

网友:
陶瓷片,云母片,硅胶绝缘垫,哪个不好用呢?
关键是热缩管顶不住压力和高温,螺丝大力固定的不能用,超过100度的也不能用,上面三个任何一个都能吊打热缩管,一次多买点可以用好几年。

网友:
没看懂问题。9楼说得内行

网友:
9楼说得内行

网友:
热缩管做优盘壳?用正经的壳子不好么

网友:
直接使用壳子就好了
不跑圈也不会太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