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在线测速网测的速度靠谱吗?有没测速的App推荐一个

楼主(2022-05-18):
我把无线路由器速度关到20m,测得速度还是没变

网友:
同求好用的app

网友A:
运营商提供的测速网站还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你这个是2.4G的无线网络,受周围2.4G信号/无线设备接入数量等干扰,这个速度很正常,一般都是48Mbps以下,如果手机支持5G,建议更换双频无线路由。

测速app可以试试华为的花瓣测速

网友:
请用运营商提供的。那个才是准的。

网友:
测试宽带网速,用无线测试是错误的,要用有线,找几个非常热门的电影BT,同时开启,不要限速,很容易就能跑满你的带宽。另外,楼上说的运营商测速可以一试,这种官方测速服务器对你的宽带来讲类似局域网。

网友C:
看你在北方还是南方,南方的话联通没必要测速,怎么测也打不过电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营商提供的测速网站还可以参考一下。

运营商提供的都是测有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2.4G的无线网络,受周围2.4G信号/无线设备接入数量等干扰,这个速度很正常,一般都是48Mbps以下, ...

手机支持5g,但个人觉得够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在北方还是南方,南方的话联通没必要测速,怎么测也打不过电信

在北方,没想过要和电信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test.ustc.edu.cn/
www.speedtest.net

感谢提供网址

网友:
360的测,一会儿一个数,不知信哪个

网友:
测试网速都只是即时的网速,只是个参考。